0Ω电阻的阻值到底有多大?0Ω电阻到底能过多大电流?

楼主:
0Ω电阻到底能过多大电流?这个问题想必每位硬件工程师都查过。而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0Ω电阻的阻值到底有多大?

这两个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答案应该也是很明确的,但网上网友却给出了不尽相同的答案。有的人说0Ω电阻是50mΩ,还有的人说其实只有20mΩ;有的人说只能过1A电流,还有的人说可以过1.5A……

小伙伴们能来解解惑,说说你们的理解和看法吗???

网友A:
一般的0欧姆电阻的实际阻值在50毫欧左右+-5%的偏差。
所以根据额定功率,你就可以计算出来,它的额定电流了。
 以0402 1/16W为例: 1/16=I*I*0.05  即I=1.118A
 以0603 1/8W为例:   1/8=I*I*0.05  即I=1.58A
 以0805 1/4W为例:   1/4=I*I*0.05  即I=2.236A

网友:
电流,或者功率,与封装与品牌密切相关

网友:
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找器件手册来看。

网友:
世界上就不存在0欧姆的东西

网友:
你太执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0欧姆电阻的实际阻值在50毫欧左右+-5%的偏差。 所以根据额定功率,你就可以计算出来,它的额定电 ...

你这个封装和功率的对应关系不对吧?

网友:
采用UWB进行无线定位,可以满足未来无线定位的需求,在众多无线定位技术中有相当大的优势,拒恒高科技实际应用案例中表明超宽带定位的精度已经可以达到10cm。此外,超宽带无线电定位,很容易将定位与通信结合,快速发展的短距离超宽带通信无疑将带动UWB在定位技术的发展,而常规无线电难以做到这一点。随着UWB超宽带定位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相信超宽带定位系统将会应用到更多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