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两年,19岁小伙采用230片纯74逻辑芯片搭建出32位Risc-V处理器!可玩贪吃蛇

楼主:
如果你想自己DIY CPU,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采用FPGA来实现,对于一个电子行业的朋友来说做一个简单的CPU应该不算太难。当然也有另类做法,比如有人在我的世界游戏里,采用红石搭建过CPU,如下图:

现在,一个国外小伙则采用了更加原始的方式来设计制造出自己的CPU,而且还是一个32位的RISC-V CPU!接下来请看来自机器之心编译报道:

从设计 CPU、制作原型机、最终成品到软件编程,19 岁极客小伙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RISC-V 是一个基于精简指令集(RISC)原则的开源指令集架构(ISA),它是对应开源软件运动的一种「开源硬件」。该项目于 2010 年始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项目贡献者是该大学以外的志愿者和行业工作者。

RISC-V 指令集的设计考虑了小型、快速、低功耗的现实情况来实做,但并没有对特定的微架构做过度的设计。与大多数指令集相比,RISC-V 指令集可以自由地用于任何目的,允许任何人设计、制造和销售 RISC-V 芯片和软件。

2021 年 4 月初,一位热衷于自制 CPU 的 19 岁极客小伙 Filip Szkandera自己设计和制造出了 32 位功能性 RISC-V CPU,并构建了与其他自制计算机不同的个人计算机「菠萝一号(Pineapple ONE)」。从设计、调试和安装 CPU 和所有硬件,Filip 整整花了两年时间。Filip 还受邀在东京举办的 RISC-V Days Tokyo 2021 Spring 上做了演示,他也成为了该会议自 2017 年举办以来最年轻的演示者。

创建者 Filip Szkandera。

整体来看,「菠萝一号」是由 8 块正方形打印电路板垂直堆叠组成,每块边侧高度约为 10 厘米,外加一个 VGA 显示接口卡。一共使用了 230 多个集成电路,大多数是 74HCT 系列逻辑芯片。示意图如下:

32 位 RISC-V CPU 的规格如下:

  • 最大时钟速度:500kHz

  • 程序内存:512kB

  • 内存 512kB

  • 闪存 512kB

  • VGA 输出:200×150px(黑白)

  • 2 个 8 位输入端口

  • 2 个 8 位输出端口

目前,「菠萝一号」计算机支持的命令包括:HELLO、HI、PEEK <ADDRESS>、POKE <ADDRESS> <DATA>、SYSTEM INFORMATION、CLEAR 等。

此外虽然 CPU 的运行速度仅有 500kHz,但玩个贪吃蛇游戏还是绰绰有余的:

Filip 在一篇博客中介绍了他从设计 CPU、制作原型机、输入 / 输出端口、最终成品到软件编程的技术细节(下文以第一人称叙述)。

设计自己的 RISC-V CPU

此前,我在 Youtube 上发现了电子爱好者 Ben Eater 自制 CPU(构建著名的 8 位计算机和经典的 6502 微处理器)的相关教程,所以非常着迷,也就有了自制 CPU 的想法。然而,我觉得对于 CPU 基础知识了解的还不够,因此又观看了 Google Robotics 软件工程师 Robert Baruch 的教程视频,他只使用了基本逻辑元件构建了 32 位 RISC-V CPU。

之后,我便开始在一个名为「Logisim-Evolution」的项目中制造自己的 RISC-V CPU。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不使用任何微控制器或 FPGA,只使用基本的分立逻辑元件。编译器支持的最基础 RISC-V CPU 必须包含扩展「整数(I)」且至少为 32 位。此外,我还需要安装一个 VGA(视频图形阵列)输出卡。

我花了整整 6 个月的时间在 Logisim 项目上,终于得到一个可运行的程序模拟。下一步绘制所有模块的原理图、从 JLCPCB 网站上购买所有的 PCB(印制电路板)并重新设计。由于这是我首次购买 PCB,担心搞砸一切,于是决定在设计过程中分模块处理,一次选购几个,以免自己应接不暇。

Logisim-Evolution 项目中的模拟原理图如下:

经过了两轮设计,最后只剩下几个模块需要处理,其中一个是直接生成器(immediate generator)。当我绞尽脑汁想将它从模拟转化为合适的原理图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完全不清楚模拟是如何运行的。幸运的是,修复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于是对已经制作完成的 PCB 做了改进。

原型机

接下来,我将开源电子原型平台 Arduino 连接到每个 PCB 的输入端、同时监控输出端并与预测端(prediction)做对比,从而对这些 PCB 进行测试。设置好之后,一切就可以自动运行了。每次测试都至少持续数个小时。

当我准备好将所有 PCB 整合到一块时,模块也已经间隔地安装在了木头上,并使用 3D 打印垫片(spacer)来固定。接着上传了一个测试程序并开始测试。

原型机示意图如下:

Arduino 平台仅用来调试,没有在最终成品中使用。

尽管我单独测试了每个 PCB,但首次尝试还是失败了,这不足为奇。我又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找失败的原因,找出了一些错误,如很难发现的时序问题。

输入 / 输出端口

我构建的 RISC-V CPU 拥有两个 8 位输入端口和两个 8 位输出端口,你可以通过 RJ50 连接器在前板上访问。此外,顶部模块上有一个 7 段式显示器(7-segment display),它与一个可以通过程序访问的寄存器相连。

至于与 VGA 显示器的连接,我受 Ben Eater 的启发构建了一个 VGA 卡。VGA 的输出分辨率是 200×150 像素,黑白显示。虽然我想实现彩色显示,但需要使用大型 V-RAM,太贵了,也就放弃了。

下板(board)将显示存储在 EEPROM(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型号 39SF010A)中的静态图像。我在最终成品中使用到了双端口 SRAM(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我还构建了一些演示用的 I/O 模块,它们在末端都有 RJ50 连接器。

PS/2 解码器是买的现成的,我没有时间自己制作。

最终成品

让原型机运行不太容易,在大约 5 个月的时间后,我终于成功了。

我又重新设计了所有的 PCB,修复错误,并将这些 PCB 以塔状结构堆叠,所以每个模块仅用针座(pinheader)相连接。重新设计 PCB 大约花了 3 个月的时间,然后对最终的 PCB 进行有序排列。

此外,我还设计并使用 Prusa i3 3D 打印机打印了一个圆柱体外壳,足以容纳所有的 PCB 和 I/O 连接器,这样也可以将键盘和 VGA 显示器直接连接到计算机。

最终成品,左:无圆柱体外壳,右:安装圆柱体外壳。

最终成品的组件拆卸:

方框图:

编程

最后,在经过了数百小时的设计、焊接和调试,我终于看到了成功的曙光。在好友 Jan Vykydal 的帮助下,我设置了一个兼容 RISC-V 且运行良好的编译器,使用 C 语言编写了一些系统软件和 demo 程序。这个编译器可以生成机器代码,我使用一个 Python 脚本来接收代码并 flash 入 CPU 内存。

我还创建了一个具有一些有用函数的库,代码如下:

Pineshell:

利用这个库,我创建了一个简单的 shell 程序,这样可以通过「与其中一个输入端口相连的 PS/2 键盘」来实现与该程序的交互。我使用带有模块的 PS/2 键盘将输入信号解码为 8 位。

编辑:杜伟,来源:机器之心编译

— END —

免责声明:内容整理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网友:
用230片门电路搭出32位CPU,这个实在是厉害。

网友:
这个小伙真行,搞得还是一个32位的RISC-V CPU

网友A:
230片逻辑IC?

只做了一个四则运算的逻辑运算单元吧

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So TM wha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0片逻辑IC? 只做了一个四则运算的逻辑运算单元吧 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这我不懂。你来分辨分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我不懂。你来分辨分辨呀

通用逻辑门ic,假设每个芯片有10个基础逻辑门,看照片不会有多。
230个芯片总计2300个逻辑门。
按照最简单的锁存器/触发器使用2个逻辑门来计算,总共可以设计出1650个锁存器/寄存器。

32位riscV内核位宽32bit,1650个寄存器/锁存器可以,如果用于存储就是1650/32,大约51个存储单元,大约等效200多字节。
堆空间栈空间各种指针使用的存储单元,按照最小要求设计,估计200多字节也够呛。
内核其他执行单元还没开始做呢

网友C:
2年时间可以上多少补习班了?外国人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2年时间可以上多少补习班了?外国人不靠谱!

他们可能时间多哈!

网友D:
整体来看,「菠萝一号」是由 8 块正方形打印电路板垂直堆叠组成,每块边侧高度约为 10 厘米,外加一个 VGA 显示接口卡。一共使用了 230 多个集成电路,大多数是 74HCT 系列逻辑芯片。

明明是9块电路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体来看,「菠萝一号」是由 8 块正方形打印电路板垂直堆叠组成,每块边侧高度约为 10 厘米,外加一个 ...

230听上去比较霸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0片逻辑IC? 只做了一个四则运算的逻辑运算单元吧 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74电路中是有加法器集成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