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振荡逆变的问题

楼主:
9芯积分

单端反激开关电源中,变压器原边输入是直流电压,副边输出也是直流电压

而通过开关功率管的高速通断,是如何将输入的直流量变成交流的,即开关管振荡逆变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四个开关管组成的桥式逆变,如何完成逆变生成正弦波我知道,但是这里只有一个开关管,如何逆变呢?

比如在48V转5V的单端反激开关电源中,变压器原边输入为48VDC,通过开关管振荡逆变后,原边输出传递给变压器副边的波形是怎么样的?是只有正周期的正弦波?

网友:
『比如在48V转5V的单端反激开关电源中,变压器原边输入为48VDC,通过开关管振荡逆变后,原边输出传递给变压器副边的波形是怎么样的?是只有正周期的正弦波?』

显然不可能是正弦波。

反激电路,开关管导通阶段,变压器副边输出的是矩形波,其幅度由变压器匝数比决定,而且极性为负,也就是副边二极管不会导通,这是由绕组极性决定的。正因为如此,才称为反激。开关管关断,变压器副边输出正极性近似矩形波,幅度由直流电源电压、变压器匝数比和负载决定。

网友:
『四个开关管组成的桥式逆变,如何完成逆变生成正弦波我知道,但是这里只有一个开关管,如何逆变呢?』

四个开关管组成的桥式电路,两个开关管组成的半桥电路,两个开关管组成的推挽电路,其实都是从一个开关管构成的正激电路演化出来的。理解了单管正激电路,这三种电路自然理解。反激则不然,其工作原理与正激完全不同。

网友:
要理解反激电路工作原理,可以参考《开关电源设计》或者《双向直流变换器》。本站就有,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