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电路的问题

楼主:
目的:采集到一个压电正弦信号,100hz左右。想要在电压峰值是输出一个脉冲,脉冲宽度可调,有什么电路可以实现吗?

现在的思路:我现在可以在正弦信号零点处输出一个900us的脉冲,为达到目的要将这个脉冲延迟半个周期输出,脉冲宽度在500~1500us可调,同样有什么电路可以实现呢

示意图如下

网友A:
看第一个图仿真图就好了,后面的图重复了,没删掉,都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第一个图仿真图就好了,后面的图重复了,没删掉,都传上来了

只看到一幅图,是交流正弦信号过零时输出窄脉冲的波形图。“后面的图”,没有见到。

网友:
『我现在可以在正弦信号零点处输出一个900us的脉冲,为达到目的要将这个脉冲延迟半个周期输出,脉冲宽度在500~1500us可调』

你采集到的信号,频率不是非常确定,那么周期也不是非常确定。“延迟半个周期” 所需要延迟的时间也不是非常确定。

至于 “脉冲宽度可调”,那倒是比较容易。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将输入信号移相90度,移相后再用你原来的过零输出脉冲电路产生脉冲?

网友:
如果使用单片机,那么可以先测量输入信号的周期,然后检测信号过零时刻,再延迟半个周期产生脉冲。

网友:
使用带比较器的单片机做我感觉能好做点。

比较器的一路是峰值保持电路。另一路比第一路的电压小一点点。快到峰值电压时就会输出翻转比较信号。然后单片机判断,然后延时输出可调脉冲。

网友:
迟滞比较器

网友:
用施密特比较器比较简单,调整迟滞窗口宽度即可改变脉宽,且能自适应输入频率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