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3.3V控制5V的舵机应该怎么做?

楼主:
stm32的3.3V控制5V的舵机应该怎么做?舵机的控制信号就要求5V,并且长期用的话需要稳定的控制,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

网友A:
需要加电平转换的电路的

网友B:
电流不大的话三极管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电平转换的电路的

电平转换电路一般用什么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的话三极管拉一个

舵机的驱动信号也就是PWM,是不是也用不了多大电流?用三极管可以稳定实现么?

网友:
用晶体管或MOS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