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的断线监测,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4.2V的断线监测,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电流设定在30K时,根据规格书公式恒流充电电流1000/30000=33mA,,ME4054 涓流充电33mA*0.2=6.6mA(电流=恒流时*20%),恒流充电阶段电流33mA   ,恒流完成进入恒压充电,电流开始慢慢下降,直到充电截止电流33mA*0.1=3.3mA(电流=恒流时*10%),

网友:
太简单了吧,4.2V对GND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做指示灯不就可以了,4.2V或GND断开发光二极管就不亮了。

网友:
帮你看了一下数据手册,这个芯片的第一脚,充电状态输出引脚,CHRG。你看一下。

网友A:
1脚是开漏充电状态输出,手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手册 Fig.6图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是开漏充电状态输出,手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手册 Fig.6图有说明

这个方法不行  试过了  除非电池后面没有负载

网友B:
充电电流检测加接触开关检测,当接触良好:有充电电流,接触开关起作用,充满电后无充电电流,接触开关仍起作用,此时可提示用户充电已完成;接触不良时:无充电电流,接触开关不起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流检测加接触开关检测,当接触良好:有充电电流,接触开关起作用,充满电后无充电电流,接触开关仍起 ...

一个接触开关都比我整个产品要大。。。你说的是霍尔感应吗?搞个你的图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接触开关都比我整个产品要大。。。你说的是霍尔感应吗?搞个你的图我看看

把你的手环或充电底座的一个触点接地,另一端接一个上拉算不算一个接触开关?手环和充电座接触良好,这个检测的触点会被拉低,没接触上就是默认拉高,没有充电电流且接触检测点默认拉高是不是就能判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手环或充电底座的一个触点接地,另一端接一个上拉算不算一个接触开关?手环和充电座接触良好,这个 ...

你用哪个触点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哪个触点接地

我只是给你一个方案,至于可不可行,用哪个触点,这都是你要去考虑的,这也是作为一名工程师最基本的技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