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电动童车转向用哪种霍尔传感器49E?

楼主:
           霍尔传感器 49E还分 SS49E  OH49E  AH49E,有啥区别呢,看功能介绍大体是用在电动车加速握把,这个只需要单极磁场逐渐增强。我看到童车左右转向用的也是49E霍尔感应器,难道是高电压左转低电压右转这种设计?

网友:
不同型号应该是对应不同厂家 线性霍尔传感器的输出和你的磁场布局有关 正常情况下不同的方向要对应不同的输出才能正确分辨被测方向

网友:
前面是厂家,后面9E是线性霍尔,

还有AH44E等的44E,属于单极开关型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