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袋鼯 第⑥贴 基于RSL10的蜜袋鼯--运动奖励系统之硬件设计

楼主:
前要简介

     本帖主要介绍下基于RSL10的蜜袋鼯健康监测系统中的运动奖励子系统的设计,运动奖励子系统主要可以实现 主机端通过蓝牙协议 与其通讯,当有奖励指令下达后,该系统则驱动电磁阀导通,推出装有小虫的盒子,已达到给蜜袋鼯奖励食物的作用。

本帖正文

      运动奖励系统子系统设计主要分为三部分、硬件设计、机械结构设计和软件设计。

首先是结构设计,结构原理确定了,才能定下硬件的选型,这里主要是给小蜜投递最爱的玉米虫吃,玉米虫一般都在2-3cm长,6mm直径左右。

    玉米虫图片不放了,以免产生不适。

因此我想只要设计个小盒子,当要发奖励的时候,就翻开盒子的盖子,我家“小果冻”鼻子很灵,肯定一下子就能找到的,于是有了如下方案草图。

方案如图所示,玉米虫放在左边的小盒子中,小盒子上面有个盖子,盖子后端有个固定轴,上端有个连杆连接后端,通过相应的动作机构就可以在奖励的时候打开盖子。

动作机构我考虑了电机和电磁铁两种,由于电机产生旋转动力,还得需要双向驱动桥路电路,并且我希望能够多次奖励,电机结构占地空间太大,就pass了。

正巧在taobao上淘到了一款物美价廉,尺寸合适功能合适的电磁铁,这价格不比电机香么,于是就它了!

不过收到货之后才发现,跟设想的有偏差啊!

我以为他是默认弹出的,然后通电会缩回去,,结果是通电是弹出的。。。

那我上面结构就废了,弹出去就关上了盖子,他还怎么吃。。

后来想了想,索性重新设计下,这样还更好实现了,于是就有了如下图的方案,使用这个电磁铁弹簧弹力,将装玉米虫的小抽屉弹出去。

弹出去的样子如下:

小盒子可以放一条虫子,奖励系统一次性可以奖励5条,够它一天的量了。

上面壳体可以放下电池和控制电路

结构原理设计好了,接下来设计硬件。

电磁铁特意挑选的3v驱动的,所以驱动电路很简单,只用一个mos外加续流二极管就行了,

直接用RSL10IO就可以驱动,于是画了个硬件图

但奈何时间 不够了,如果连带RSL10一起打样的话,蓝牙信号那边但凡出点问题可就费劲了

所以简化了下,打算用RSL10开发板 连接驱动部分来实现

布好的layout图如下

好了,至此就可以发结构图打印,发layout打板了。

下一贴介绍下软件部分的设计。

网友:
结构件准备用什么材质

塑料的,金属的,布胶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