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虚拟机Ubuntu14的IP地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修改网段IP还是很容易的

就是找菜单不一定好找的

网友:
参考网友开发板通过网线和电脑直连,ping通的网络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网段IP还是很容易的 就是找菜单不一定好找的

试了网上很多方法,关于修改文件内容的,发现都不好使,最后问到了这个通过指令就可以一下子改好,做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