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C3-DevKitM-1】ESP32-C3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
内部温度传感器的评测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ESP32-C3内部的温度传感器,该传感器的测温原理其实就是测量电压值,电压值和温度大体呈现线性关系,同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该温度传感器是在内部的,所以一般拿来是测试芯片内部的温度,测出来的温度比环境温度高一些。

按照之前的方法,新建一个工程,添加模板,如下图

然后编译运行,利用Eclipse自带的串口助手查看,如下图

会发现在 ℃前面会有一个乱码,按我的理解就是 ℃上面的圈是一个特殊符号,ASCLL里面也没有这个符号,所以会乱码(欢迎大佬们指正)

所以我将℃改成*C,如下图,这是正常情况下的温度,可以看出芯片内部温度比室内温度20多度要高不少。

我还用吹风机对芯片加热了几秒钟,温度就上去了,如下图

总的来说温度传感器的使用还是比较简单的,官方提供的SDK拿来直接用,比较方便。

网友A:
温度高可能主频比较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可能主频比较高的原因

可能 而且运行程序越重,温度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