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芯片PIN脚之间如何不铺铜

楼主:
就这样的

网友:
可以整块铺完后挖空,也可以在铺之前设置keepout区域,铺完删除

网友:
把这个东西画到禁止铺铜的地方

网友:
还可以设置规则,设置 InPolygon的clearance,大于焊盘间距

网友:
倾向于设置禁止铺铜的区域,这样就可以不铺铜 ,但需要全部图画完之后最后进行,下次修改要做标注

网友:
可以设置个禁止覆铜区,也可以在规则设置里设置上这个芯片的管脚不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