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载波数据到了接收端,接收端如何识别出这些信息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freebsder   @dcexpert   参与回复

请问:  如下图 1、2、3 三处 所标识的这种多个同一波形组成的信号,这种载波数据到了接收端,接收端如何识别出这些信息,用什么电路?什么原理?

网友A:
『这种载波数据到了接收端,接收端如何识别出这些信息,用什么电路?什么原理?』

最简单的识别方法是:放大,然后检波。

网友B:
这不是38K红外码吗?用红外接收关就可以滤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载波数据到了接收端,接收端如何识别出这些信息,用什么电路?什么原理?』 最简单的识别方法是: ...

非常感谢。请问常用的检波器件是什么?检波输出的就直接是1或0这种高低电平了吗,不再是那种复杂的波形了吗?

检波有没有什么书专门讲的,可否请供个书名,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38K红外码吗?用红外接收关就可以滤掉了

非常感谢。请问您所说的红外接收管可否提供个具体型号?这种管的输出就直接是1或0这种高低电平了吗,不再是那种复杂的波形了吗?

检波有没有什么书专门讲的,可否请供个书名,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常用的检波器件是什么?检波输出的就直接是1或0这种高低电平了吗,不再是那种复杂的波形了 ...

『请问常用的检波器件是什么?』

最简单的检波器件是晶体二极管。

『检波输出的就直接是1或0这种高低电平了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您所说的红外接收管可否提供个具体型号?这种管的输出就直接是1或0这种高低电平了吗,不再 ...

『检波有没有什么书专门讲的,可否请供个书名』

任何一本讲收音机的书中都有。

详细分析,可以看谢嘉奎《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二极管包络检波那一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常用的检波器件是什么?检波输出的就直接是1或0这种高低电平了吗,不再是那种复杂的波形了 ...

在你发的 “遇到一125kHz……” 那个帖子里面,第一幅图就是二极管包络检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发的 “遇到一125kHz……” 那个帖子里面,第一幅图就是二极管包络检波电路。 ...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检波之后,积分电路之前,波形变成了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检波之后,积分电路之前,波形变成了什么样子?

『请问这个检波之后,积分电路之前,波形变成了什么样子?』

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D:
实际解调电路可以有很多结构,不可泛泛而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解调电路可以有很多结构,不可泛泛而谈。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检波之后,积分电路之前,波形变成了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检波之后,积分电路之前,波形变成了什么样子?

那需要具体电路才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