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Pi测评】三:板载存储之SDRAM

楼主:
虽然ART-Pi的主芯片STM32H750XBH6已经内部达到1MB的SRAM了,但是还是板载了一块32-Mbytes SDRAM芯片W9825G6KH

还是从一个空白工程开始

在未打开任何组件之前,来看一下ART-Pi的资源情况

很明显没有1MB大小,查看源文件,可以发现定义的大小

只使用了512KB大小

打开SDRAM组件后,再次查看资源情况

板级支持包对于芯片级支持包,或者自己移植起来,方便不是一点点,很多组件直接勾选后就会生成对应的初始化代码

勾选后,实际就是在rtconfig.h里添加了一个宏定义

#define BSP_USING_SDRAM

然后由这个宏触发了一系列的条件编译

在这个驱动文件里,可以看到SDRAM的接口初始化部分代码,对于使用了FMC接口去连接SDRAM,省去了很多底层时序操作,只要给定几个接口和时间参数就行了

而正真接入rtthread,变成可以使用的是rt_memheap_init(struct rt_memheap *memheap, const char *name, void *start_addr, rt_uint32_t size);内存堆初始化函数

#define SDRAM_BANK_ADDR                 ((uint32_t)0XC0000000)

#define SDRAM_SIZE                      ((uint32_t)0x2000000)

这个地址怎么来的呢,结合手册和ART-Pi的硬件电路连接

片选信号使能使用FMC SDNE0,选择了BANK1,那么地址就自然出来了

最后是SDRA的测试,rtthread官方文档里提供了几种测试思路,比如一直不停的申请内存

 for (i = 0; ; i++)
    {
        /* 每次分配 (1 << i) 大小字节数的内存空间 */
        ptr = rt_malloc(1 << i);

        /* 如果分配成功 */
        if (ptr != RT_NULL)
        {
            rt_kprintf("get memory :%d byte\n", (1 << i));
            /* 释放内存块 */
            rt_free(ptr);
            rt_kprintf("free memory :%d byte\n", (1 << i));
            ptr = RT_NULL;
        }
        else
        {
            rt_kprintf("try to get %d byte memory failed!\n", (1 << i));
            return;
        }
    }

比如写入数据再读出数据,然后进行比对

for (i = 0; i < SDRAM_SIZE / data_width; i++)
{
	*(__IO uint16_t *)(SDRAM_BANK_ADDR + i * data_width) = (uint16_t)0x5555;
}
time_cast = rt_tick_get() - start_time;
LOG_D("Write data success, total time: %d.%03dS.", time_cast / RT_TICK_PER_SECOND,
	  time_cast % RT_TICK_PER_SECOND / ((RT_TICK_PER_SECOND * 1 + 999) / 1000));

LOG_D("start Reading and verifying data, waiting....");
for (i = 0; i < SDRAM_SIZE / data_width; i++)
{
	data = *(__IO uint16_t *)(SDRAM_BANK_ADDR + i * data_width);
	if (data != 0x5555)
	{
		LOG_E("SDRAM test failed!");
		break;
	}

}
if (i >= SDRAM_SIZE / data_width)
{
	LOG_D("SDRAM test success!");
}

结果通过finsh界面可以看到

因为是成倍的去申请,因此到了16Mb后就停止了

读写测试也验证通过,在做读写测试的时候发现,rtthread studio是不支持keil中的那种直接定义变量到指定外部地址的简单方式

uint16_t testsram[250000] __attribute__((at(0XC0000000)));

究其原因是由于使用了GCC编译器,而GCC编译器不支持__attribute__ ((at(地址)))指令

但一定要用这种定义的方式,也是有方法的,需要去修改上一篇中提到的.lds文件,在里面定义数据段,再把变量定义到数据段里,有点类似ccs的操作。

网友A:
uint16_t testsram[250000] __attribute__((at(0XC0000000)));

这样直接指定地址已经绕过了linker,直接写

uint16_t *testsram=(uint16_t *)0xC0000000;

就成了,只不过不能用 sizeof() 了。

网友:
不错,非常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int16_t testsram[250000] __attribute__((at(0XC0000000))); 这样直接指定地址已经绕过了linker,直接 ...

又学到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