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像仪的发射功率是软件补偿还是通过配置传感器实现?

楼主:
一般的热像仪的发射功率是正常读取传感器数据然后软件补偿,还是像有些红外测温传感器那样通过配置传感器实现?

网友:
热像仪算是一种特殊的数码相机,通过分析图像传感器得到的红外频谱分量强度来计算对应的温度。与数码相机类似,除了数据的软件补偿外,首先要对曝光进行控制,理论上也存在光圈、快门和ISO参数。不过,可控的光圈、快门对红外热像仪一般没啥意义,镜头都是工作在最大通光口径下,所以在物理上并不存在可调的光圈和快门,仅调节传感器的ISO和曝光时间即可控制好曝光,跟手机摄像头的情况比较类似。

网友A:
不过有一点觉得奇怪,热像仪是被动设备,你说的“发射功率”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有一点觉得奇怪,热像仪是被动设备,你说的“发射功率”指什么?

发射功率是指被测材料的发射功率,根据材料的特性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有一点觉得奇怪,热像仪是被动设备,你说的“发射功率”指什么?

写错了 应该是“发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