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电池充芯片TP4054如何与单节电量计芯片搭配使用,实现精准电量监测和可靠的充...

楼主:
单节电池充芯片TP4054如何与单节电量计芯片搭配使用,实现精准电量监测和可靠的充电,一般电量计是不带充电功能的

网友A:
TP4054的BAT通过采样电阻连接到检测电路,最好使用双向电流检测的芯片,可以检测充电和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4054的BAT通过采样电阻连接到检测电路,最好使用双向电流检测的芯片,可以检测充电和放电

有道理

电量计本身就是检测一下流过的电流大小时长,换算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P4054的BAT通过采样电阻连接到检测电路,最好使用双向电流检测的芯片,可以检测充电和放电

放电不会经过充电IC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电量计本身就是检测一下流过的电流大小时长,换算容量

充电的时候只会BAT-流向GND,放电只会GND流向BAT-,你们说的双向是啥玩意,采样电阻串联在BAT上,电池放电和充电  自然经过采样电阻啊。。。我现在问的是充电IC和电量计如何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放电不会经过充电IC啊。。。

检测电路穿在电池端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的时候只会BAT-流向GND,放电只会GND流向BAT-,你们说的双向是啥玩意,采样电阻串联在BAT上,电池放 ...

就是说在充电时,能计量经过电池的电量,充进多少电,,在放电时,根据检测放出多少电,判断还有多少电,它都能记录下来,MCU判断计算出,就可以很精确的知道电池里的剩余电量了。

网友B:
最近不知道这种电量计芯片也跟着涨价不,

可以看看美信的

DS2780,可以实现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不知道这种电量计芯片也跟着涨价不, 可以看看美信的 DS2780,可以实现这功能

国外的芯片交期都排到2023年了。。。想用国产的电量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路穿在电池端就可以

也就是电量计就按图中那样的接法,充电IC输出还是接电池正极,就那样完事?

网友B:
楼主用的TP4054 是充电控制的,引导充电进入恒流模式,然后到电压4.2V时,再小电流涓流充

有电流监测功能是通过外部电路监测

一楼的max17260和DS2780是一样的功能,可能计量准确一点功耗更低,但管脚太多,

DS2780是8脚IC,外电路简单,只不过有点早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TP4054 是充电控制的,引导充电进入恒流模式,然后到电压4.2V时,再小电流涓流充 有电流监 ...

是不是充电IC照常接?然后电量计按图中那样接就行了?放电从电池正极出发经过上面那个高端电阻经过系统的GND回到电池的负极;充电从电池的正极经过负极再经过下面的那个低端电阻回到系统的GND,充电IC和电量计互不影响

以上理解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充电IC照常接?然后电量计按图中那样接就行了?放电从电池正极出发经过上面那个高端电阻经过系统的 ...

道理是这样,电路连接看具体芯片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不知道这种电量计芯片也跟着涨价不, 可以看看美信的 DS2780,可以实现这功能

不是一般的贵

DS2780E+

品牌: Maxim Integrated

封装规格: 8-TSSOP (0.173", 4.40mm Width)

Digikey编号: DS2780E+-ND

最小起订量:1

交期:11-14个工作日

其他费用

-

  • 单价 (含增值税)
  • 1+: ¥50.744732
  • 10+: ¥45.840699
  • 25+: ¥43.707096
  • 100+: ¥39.976003
  •
  • 总额:¥50.74
  • 库存:1773
  • 加入购物车

DS2780G+

品牌: Maxim Integrated

封装规格: 10-WFDFN Exposed Pad

Digikey编号: DS2780G+-ND

最小起订量:1

交期:11-14个工作日

其他费用

-

  • 单价 (含增值税)
  • 1+: ¥50.744732
  • 10+: ¥45.840699
  • 25+: ¥43.707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