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全通响应的相位关系的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全能响应Hap的相位关系要*2

网友A:
全通滤波器就是用来矫正相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通滤波器就是用来矫正相位的

我问的是画红线部分乘2是怎么出来,昨天主题发的时候乘2可能搞掉了,没发出来

网友:
acrtan是奇函数,中学三角函数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是画红线部分乘2是怎么出来,昨天主题发的时候乘2可能搞掉了,没发出来

设分子的幅角为 a,则分母的幅角为 -a 。

a - (-a) = 2a

所以公式前面要乘 2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分子的幅角为 a,则分母的幅角为 -a 。 a - (-a) = 2a 所以公式前面要乘 2 。0

你真是神啊,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就是能不能再多写点过程,我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arcctan(a)/arctan(b)=arctan(a-b)这个公式,所以还是理解不了,你这个 a-(-a)=2a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Jack315 发表于 2021-7-5 12:08 设分子的幅角为 a,则分母的幅角为 -a 。 a - (-a) = 2a 所以公式前面要 ...

H{_{AP}}(j\omega )=\frac{1-(\frac{\omega}{\omega_{0}})^{2}-j(\frac{\omega}{\omega_{0}})/Q}{1-(\frac{\omega}{\omega_{0}})^{2}+j(\frac{\omega}{\omega_{0}})/Q}=\frac{a-jb}{a+jb}=\frac{re^{j\theta}}{re^{-j\theta}}=e^{j2\theta}

其中:

a = 1-(\frac{\omega}{\omega_{0}})^{2}

b = (\frac{\omega}{\omega_{0}})/Q

r=\sqrt{a^{2}+b^{2}}

tan(\theta)=-\frac{b}{a}=-\frac{(\frac{\omega}{\omega_{0}})/Q}{1-(\frac{\omega}{\omega_{0}})^{2}}

网友:
大神,你的意思 ,是不是讲,之前跟我跟讲的a-(-a)=2a这个2a就是Hap(jw)传递函数的分子和分母的幅角相减,就是全通滤波器的总幅角了?你是不是想跟我讲的是这个意思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ack315 发表于 2021-7-6 09:52 其中: 大神,你的意思 ,是不是讲,之前跟我跟讲的a-(-a)=2a这个2a ...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两个复数相除,所以总幅角是两者之差;

不是两个(幅角的)正切函数值相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两个复数相除,所以总幅角是两者之差; 不是两个(幅角的)正切函数 ...

好的,谢谢指点!复数除法的几何意义是在复平面内,商的模等于被除数和除数的模的商,商的辐角等于被除数和除数的辐角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