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的π型滤波电路,有没有必要加,如果板子很小,空间有限,这个就必须要考虑了

楼主:
串口通讯的π型滤波电路,有没有必要加,如果板子很小,空间有限,这个就必须要考虑了

网友A:
串口是一个低速设备,除非系统中存在较大的干扰,或者对EMC有要求,否则没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是一个低速设备,除非系统中存在较大的干扰,或者对EMC有要求,否则没有必要。

如果要加   电阻电容的取值是怎么计算呢  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加   电阻电容的取值是怎么计算呢  版主

一般情况是没有必要的,加上后可以让波形变化不那么陡峭。

对串口数据,硬件上一般会采样三次,根据波特率可以计算出数据位宽度。加上RC后要足够宽,避免产生误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是没有必要的,加上后可以让波形变化不那么陡峭。   对串口数据,硬件上一般会采样三 ...

假如波特率是9600b/S 那么周期就是1/9600≈104us,π型滤波器的时间常数RC=100*100*10^-12=10^-8S=0.01uS?是不是这么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波特率是9600b/S 那么周期就是1/9600≈104us,π型滤波器的时间常数RC=100*100*10^-12=10^-8S ...

串口通信,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波特率允许有2%的误差,只要保证在此范围内即可。

网友C:
串口通信采样一般是4,8,16倍采样数据(数字滤波)判断一个位是否正确。

所以楼主的硬件滤波实际是多余的。基本没人采用。特别是在一个板子上。更是多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串口通信采样一般是4,8,16倍采样数据(数字滤波)判断一个位是否正确。 所以楼主的硬件滤波实际是 ...

就是直接连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直接连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