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选型:请大神推荐一款可以放大10MHz、50uV正弦波信号的运放芯片型号?

楼主:
本人想搭建一个放大10MHz以内50UV正弦信号的高频微伏信号放大电路,希望将50uV信号放大到10mV左右级别,可以考虑多块运放级联放大的方案,请问大神有没有合适的运放芯片型号推荐啊。

网友:
这样的运放非常昂贵,不妨考虑使用LNA芯片,注意看器件手册,工作频率下限应覆盖你的输入信号。另外还可以考虑使用晶体管搭,短波收音机的高放电路可参考。

网友:
AD8129 搭两级放大,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可以去网络上搜索运算放大器噪声测量电路,

又要快又要放大小信号必定是要级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