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RSL10 RAM只能用24KB,剩下的6x8KB怎么用不了?-问题解决

楼主:
RSL10规格书中宣称有3x8KB + 6x8KB + 2x8KB,前面的3x8KB + 6x8KB应该可以给M3使用,为什么编译最大只能用到24KB,

多一点就编译报错,超出RAM范围。中间的6x8KB怎样才能使用哦?

规格书:

The data memory used for storing data and intermediate variables of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the
LPDSP32, and/or the Bluetooth protocol baseband hardware. This segment of the RSL10 memory map
contains:
Three 8 KB data RAM instances dedicated to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Six 8 KB data RAM instances accessible to either the LPDSP32 DSP or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 Two 8 KB baseband data RAM instances acting as exchange memory between the Bluetooth protocol
baseband hardware and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感谢cruelfox和just do两位热心网友,以上问题可以通过如下方法解决。

修改section.ld文档,配置DRAM空间由24KB变为64KB。

/*
MEMORY
{
  ROM  (r)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4K
  FLASH (xrw) : ORIGIN = 0x00100000, LENGTH = 380K
  PRAM (xrw) : ORIGIN = 0x00200000, LENGTH = 32K

  D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32K
  DRAM_DSP (xrw) : ORIGIN = 0x20008000, LENGTH = 40K
  DRAM_BB (xrw) : ORIGIN = 0x20012000, LENGTH = 16K
}*/

MEMORY
{
  ROM  (r)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4K
  FLASH (xrw) : ORIGIN = 0x00100000, LENGTH = 380K
  PRAM (xrw) : ORIGIN = 0x00200000, LENGTH = 32K

  D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64K
  DRAM_DSP (xrw) : ORIGIN = 0x20010000, LENGTH = 8K
  DRAM_BB (xrw) : ORIGIN = 0x20012000, LENGTH = 16K
}

sections.ld

替换section.ld文档

网友A:
linker script 里面写的24kB,所以链接时候只按24kB处理。

你可以自己写指针指到其它RAM的地址里面去用啊,但要确保那块RAM是开启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ker script 里面写的24kB,所以链接时候只按24kB处理。 你可以自己写指针指到其它RAM的地址里面去用 ...

现在的linker script是指向什么地址,你知道在哪里看么?

领你会修改linker script么,如果可以的话麻烦指导下。

网友A:
这个是在工程里面设的。我不用ON的IDE, 没法告诉你这个文件存在哪里。

你在你的工程目录下搜索后缀是 .ld 的文件,找到进去看 MEMORY 那里 DRAM 的 LENGTH. 缺省大约就是 24K

要小心,可能后面的 SRAM 块上电时没有开启。如果把堆栈了指到没有启用的 SRAM 里,程序马上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工程里面设的。我不用ON的IDE, 没法告诉你这个文件存在哪里。 你在你的工程目录下搜索后缀是 .l ...

通过修改section.ld文档,可以搞定,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