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studio 安装教程

楼主:
rt-thread studio 安装
首先需要确保已经安装 rt-thread studio

在工具栏找到 SDK 管理器,点击后在弹出窗口,Board_Support_Packages -> Bluetrum_AB32VG1-ab-prougen ,勾选,安装资源包,至此可以在rt-thread studio基于AB32VG1做开发了

还需要在 SDK 管理器中安装 riscv 的工具链,否则无法编译

Downloader 安装

我们是使用 Downloader 进行程序的固件下载的,编译出来的固件后缀为.dcf,该文件位于工程Debug目录下。 Downloader 软件需要安装自己的 USB 转串口驱动,如果驱动不匹配,会报下面的这个错误,这时需要安装配套的 USB 转串口驱动 。

V2 版本的开发板使用的串口芯片是 CH340,可以直接使用系统自动安装的驱动。V1 版本的开发板使用的串口芯片是 CP2102 ,需要切换到我们的驱动,具体操作如下图

如何希望能够编译后自动下载,需要在 Downloader 中的下载的下拉窗中选择 自动

网友:
RT-Thread Studio IDE 使用的基础介绍
studio 新建工程
打开studio,如下图所示,新建工程。

选择 基于开发板,然后选择 AB32VG1-AB-PROUGEN

编译
单击编译按键,编译工程,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