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10-SENSE-DB-GEVK环境监测节点设计

楼主:
我的本次作品有一个环境监测节点,正好充分利用 RSL10-SENSE-DB-GEVK的板载传感器:LV0104CS(环境光)、BME680(集成式高精度气体、压力、湿度和温度传感器)、INMP522(超低噪声数字麦克风)。原来调通了微信小程序与RSL10双向通信,RSL10端基于peripheral _server例程,后来在将传感器相关驱动、BDK相关组件添加到peripheral _server中后,无法同时采集数据和进行蓝牙通信了,原因在于RSL10-SENSE-DB-GEVK板卡的SDK和RSL10-002GEVB板卡的SDK相差太大,暂时没有精力去深究这个问题了,详见帖子:RSL10蓝牙特征值读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70300-1-1.html。因此只好另辟蹊径,周末抽空深入学习了RSL10-SENSE-DB-GEVK的SDK,在sense_ics_firmware例程的基础上实现了本次项目中环境监测节点的功能。环境监测节点的功能是将采集到的室内环境光、空气质量、温度、湿度、气压、声音通过蓝牙发送到微信小程序,并接受微信小程序下发的控制指令,当触发预设的规则后可以开启风扇等进行通风以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类似HAVC系统的功效,如图1所示。微信小程序拿到采集数据后,可以进行存储、分析,手机强大的性能或者是微信云平台的AI能力带来了无限可能。

图1 环境监测节点与微信小程序通信示意图

sense_ics_firmware例程通过自定义服务协议与安森美的官方手机app RSL10 Sense and Control通信 ,实现在手机app端显示板载传感器各项数据。在这个例程中,RSL10-SENSE-DB-GEVK板卡作为服务端,每种传感器、板载按键都被注册为一个服务节点,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和按键状态则作为节点属性,客户端(手机app)向服务端请求读写属性值,这是一个典型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型。在这个协议中节点和属性用于访问具体的数据值,节点是属性的逻辑分组,它包含了一个具体设备的所有属性。属性是指可以被读取或者被写入的数据端点,每个节点具有的属性都是具体的。例如一个BLDC节点用于控制电动机,电动机具有可读可写的转速属性RPM,可写的方向属性DIR。请求令牌用于同步,客户端发出的每个请求包以‘0’---‘~’之间的随机数开头,服务端响应相同的请求令牌,因此两个不同的请求必须具有不同的请求令牌。分隔符'/'用于分割请求令牌、节点名、属性名、属性值。数据包长度可变,最大为20字节,一共有3中数据包:
读请求包:用于索取给定属性的当前值。格式是请求令牌/节点名/属性名,例如s/ALS/LUX用于请求ALS节点的光照LUX属性值。
写请求包:用于设置给定属性的新值。格式是请求令牌/节点名/属性名/属性值 ,例如d/BLDC/TGT/2560用于请求改变BLDC节点的TGT属性为整数值2560。客户端需要知道给定属性的数据类型,规范定义了标准节点和节点属性发现协议。
响应包:一旦客户端请求到达服务端立即发送,格式是请求令牌/数据类型/值
响应包数据类型有:i有符号整数;f浮点数;h十六进制数;s字符串;t多个连续字符串,读请求时是页数,写请求时是给定页数的内容,可用于保存节点类型、节点描述、设备名、配置文件等;e错误字符串;n节点定义;p属性定义;c复合值,需要在应用中解析,在响应包中不包含数据类型。数据包是ascill字符串形式。

CMSIS-Pack文件夹下面的文档SL10 BLE Custom Service communication protocol.pdf详细介绍了这个通信协议。如图2、3、4展示了蓝牙调试app请求服务的过程:

图2 蓝牙app请求数据

图3 服务端响应数据1

图4 服务端响应数据2

本次项目不需要用到这个协议,只需要在这个例子的基础上进行一些修改即可。由于板卡硬件版本不支持光照传感器NOA1305取而代之的是LV0104CS,论坛大佬已分享相关帖子,这里我就直接把驱动拿来用,在此表示感谢。另外sense_ics_firmware例程也没有采集麦克风数据,因此对sense_ics_firmware例程的主要有2点:main.c函数中加入光照传感器LV0104CS和数字麦克风INMP522的初始化

//-----------------------------------------------------------------------------
// Copyright (c) 2018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 Industries LLC
// (d/b/a "ON Semiconductor").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software and/or documentation is licensed by ON Semiconductor under
// limited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pertaining to the
// software and/or documentation are available at
// http://www.onsemi.com/site/pdf/ONSEMI_T&C.pdf ("ON Semiconductor Standard
//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ale, Section 8 Software") and if applicable the
//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Do not use this software and/or documentation
// unless you have carefully read and you agree to the limited terms and
// conditions.  By using this software and/or documentation, you agree to the
// limited terms and condition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DK.h>
#include <BSP_Components.h>
#include <BLE_Components.h>

#include <ics/CS.h>
#include <ics/CS_Nodes.h>
#include <CSN_PB.h> // PushButton custom node creation example

#include <lv0104cs.h>
#include <lv0104cs_lux.h>
#define AUDIO_DMIC0_GAIN                0x800
#define AUDIO_DMIC1_GAIN                0x800
#define AUDIO_OD_GAIN                   0x800

#define AUDIO_CONFIG                    (OD_AUDIOSLOWCLK            | \
                                         DMIC_AUDIOCLK              | \
                                         DECIMATE_BY_64             | \
                                         OD_UNDERRUN_PROTECT_ENABLE | \
                                         OD_DATA_MSB_ALIGNED        | \
                                         DMIC0_DATA_LSB_ALIGNED     | \
                                         DMIC1_DATA_LSB_ALIGNED     | \
                                         OD_DMA_REQ_DISABLE         | \
                                         DMIC0_DMA_REQ_DISABLE      | \
                                         DMIC1_DMA_REQ_DISABLE      | \
                                         OD_INT_GEN_DISABLE         | \
                                         DMIC0_INT_GEN_ENABLE       | \
                                         DMIC1_INT_GEN_DISABLE      | \
                                         OD_DISABLE                 | \
                                         DMIC0_ENABLE               | \
                                         DMIC1_DISABLE)

int32_t dmic_value = 0;
int32_t dmic_max = 0;
int32_t dmic_min = INT32_MAX;
int32_t lv0104cs_status = -1;
int main(void)
{
	int32_t retval = 0;
    /* Initialize all needed BDK components. */
    BDK_Initialize();

    /* Initialize all LEDs. */
    LED_Initialize(LED_RED);
    LED_Initialize(LED_GREEN);
    LED_Initialize(LED_BLUE);

    //Initialize LV0104CS.
    retval = LV0104CS_LUX_Initialize();
    if (retval == LV0104CS_OK)
    {
        retval = LV0104CS_LUX_StartContinuous(0, NULL);
        if (retval == LV0104CS_OK)
        {
      	  lv0104cs_status  = 0;
        }
        else
        {
      	  lv0104cs_status  = 2;
        }
    }
    else
    {
  	  lv0104cs_status  = 1;
    }
    printf("LV0104CS initialization: %s\n", lv0104cs_status == 0 ? "OK":"ERROR");

    //Configure DMIC input to test INMP522 microphone.
    // Configure AUDIOCLK to 2 MHz and AUDIOSLOWCLK to 1 MHz.
    CLK->DIV_CFG1 &= ~(AUDIOCLK_PRESCALE_64 | AUDIOSLOWCLK_PRESCALE_4);
    CLK->DIV_CFG1 |= AUDIOCLK_PRESCALE_4 | AUDIOSLOWCLK_PRESCALE_2;

    //Configure OD, DMIC0 and DMIC1
    Sys_Audio_Set_Config(AUDIO_CONFIG);

    Sys_Audio_Set_DMICConfig(DMIC0_DCRM_CUTOFF_20HZ | DMIC1_DCRM_CUTOFF_20HZ |
                             DMIC1_DELAY_DISABLE | DMIC0_FALLING_EDGE |
                             DMIC1_RISING_EDGE, 0);

    Sys_Audio_DMICDIOConfig(DIO_6X_DRIVE | DIO_LPF_DISABLE | DIO_NO_PULL,
                            10, 6, DIO_MODE_AUDIOCLK);

    //Configure Gains for DMIC0, DMIC1 and OD
    AUDIO->DMIC0_GAIN = AUDIO_DMIC0_GAIN;
    NVIC_EnableIRQ(DMIC_OUT_OD_IN_IRQn);

    /* Indication - Initialization started. */
    LED_On(LED_BLUE);

    /* Initialize CS protocol, start Peripheral Server, Add Custom Service
     * Profile to it.
     */
    CS_Init();

    /* Optionally set advertising interval to be 200 to 250 ms long. */
    BDK_BLE_SetAdvertisementInterval(320, 400);

    /* Optionally set custom device name.
     * The name needs to contain one of 'IDK', 'BDK', 'RSL10' or 'BLE_Terminal'
     * patterns to be recognized by RSL10 Sense & control mobile application.
     * Default: 'HB_BLE_Terminal'
     */
     BDK_BLE_SetLocalName("环境监测");

    /* Also add battery service if its RTE component is enabled. */
#if defined (RTE_BDK_BLE_PERIPHERAL_SERVER_BASS)
    BLE_BASS_Initialize(1000, 16);
    BLE_BASS_SetVoltageRange(CALC_VBAT_MEASURED(2.4f), CALC_VBAT_MEASURED(3.0f));
    // BLE_BASS_SetBattLevelInd(BattLevelChangeCallback);
#endif /* RTE_BDK_BLE_BASS_PRESENT */

    // Change default bus speed to 400kHz
    HAL_I2C_SetBusSpeed(HAL_I2C_BUS_SPEED_FAST);

    /* Add all enabled Custom Service Nodes. */
   // ASSERT_ALWAYS(CSN_ALS_CheckAvailability() == true);
   // ASSERT_ALWAYS(CS_RegisterNode(CSN_ALS_Create()) == CS_OK);

    ASSERT_ALWAYS(CSN_ENV_CheckAvailability() == true);
    ASSERT_ALWAYS(CS_RegisterNode(CSN_ENV_Create()) == CS_OK);

    ASSERT_ALWAYS(CSN_AO_CheckAvailability() == true);
    ASSERT_ALWAYS(CS_RegisterNode(CSN_AO_Create()) == CS_OK);

    ASSERT_ALWAYS(CS_RegisterNode(CSN_PB_Create()) == CS_OK);

    /* Indication -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
    LED_Off(LED_BLUE);
    LED_On(LED_GREEN);
    HAL_Delay(250);
    LED_Off(LED_GREEN);

    CS_SYS_Info("Entering main loop.");
    while (1)
    {
        /* Execute any events that have occurred and refresh Watchdog. */
        BDK_Schedule();

        /* Enter sleep mode until an interrupt occurs. */
        SYS_WAIT_FOR_INTERRUPT;
    }

    return 0;
}

void DMIC_OUT_OD_IN_IRQHandler(void)
{
    dmic_value = (int32_t)AUDIO->DMIC0_DATA;

    if (dmic_max < dmic_value)
    {
        dmic_max = dmic_value;
    }
    else
    {
        if (dmic_min > dmic_value)
        {
            dmic_min = dmic_value;
        }
    }
}

在BSEC_ENV.c中BSEC_ENV_ReadData函数是一个定时调用的函数,在其中读取到数据后调用int CS_PlatformWrite(const char* tx_data, int tx_data_len)将数据以通知的方式发送出去。

这里的通信协议比较简单,将温度、湿度、光照、压力、空气质量、声音依次发送,先发高位字节,一共10个字节。

extern int32_t dmic_value;
extern int32_t dmic_max;
extern int32_t dmic_min;
extern lv0104cs_status;
extern struct BLE_ICS_Resources cs_res;
uint32_t lux = 0;
static void BSEC_ENV_ReadData(int64_t time_stamp_trigger, bsec_input_t *inputs,
        uint8_t *num_bsec_inputs, int32_t bsec_process_data)
{
    static struct bme680_field_data data;
    int8_t bme680_status = BME680_OK;
    int8_t buffer[10]={0};

    /* We only have to read data if the previous call the bsec_sensor_control() actually asked for it */
    if (bsec_process_data)
    {
        bme680_status = bme680_get_sensor_data(&data, &bme680_g);
        ASSERT_DEBUG(bme680_status == BME680_OK);

        if (data.status & BME680_NEW_DATA_MSK)
        {
            /* Pressure to be processed by BSEC */
            if (bsec_process_data & BSEC_PROCESS_PRESSURE)
            {
                /* Place presssure sample into input struct */
                inputs[*num_bsec_inputs].sensor_id = BSEC_INPUT_PRESSURE;
                inputs[*num_bsec_inputs].signal = data.pressure;
                inputs[*num_bsec_inputs].time_stamp = time_stamp_trigger;
                (*num_bsec_inputs)++;
            }
            /* Temperature to be processed by BSEC */
            if (bsec_process_data & BSEC_PROCESS_TEMPERATURE)
            {
                /* Place temperature sample into input struct */
                inputs[*num_bsec_inputs].sensor_id = BSEC_INPUT_TEMPERATURE;
#ifdef BME680_FLOAT_POINT_COMPENSATION
                inputs[*num_bsec_inputs].signal = data.temperature;
#else
                inputs[*num_bsec_inputs].signal = data.temperature / 100.0f;
#endif
                inputs[*num_bsec_inputs].time_stamp = time_stamp_trigger;
                (*num_bsec_inputs)++;

                /* Also add optional heatsource input which will be subtracted from the temperature reading to
                 * compensate for device-specific self-heating (supported in BSEC IAQ solution)*/
                inputs[*num_bsec_inputs].sensor_id = BSEC_INPUT_HEATSOURCE;
                inputs[*num_bsec_inputs].signal = bme680_temperature_offset_g;
                inputs[*num_bsec_inputs].time_stamp = time_stamp_trigger;
                (*num_bsec_inputs)++;
            }
            /* Humidity to be processed by BSEC */
            if (bsec_process_data & BSEC_PROCESS_HUMIDITY)
            {
                /* Place humidity sample into input struct */
                inputs[*num_bsec_inputs].sensor_id = BSEC_INPUT_HUMIDITY;
#ifdef BME680_FLOAT_POINT_COMPENSATION
                inputs[*num_bsec_inputs].signal = data.humidity;
#else
                inputs[*num_bsec_inputs].signal = data.humidity / 1000.0f;
#endif
                inputs[*num_bsec_inputs].time_stamp = time_stamp_trigger;
                (*num_bsec_inputs)++;
            }
            /* Gas to be processed by BSEC */
            if (bsec_process_data & BSEC_PROCESS_GAS)
            {
                /* Check whether gas_valid flag is set */
                if (data.status & BME680_GASM_VALID_MSK)
                {
                    /* Place sample into input struct */
                    inputs[*num_bsec_inputs].sensor_id = BSEC_INPUT_GASRESISTOR;
                    inputs[*num_bsec_inputs].signal = data.gas_resistance;
                    inputs[*num_bsec_inputs].time_stamp = time_stamp_trigger;
                    (*num_bsec_inputs)++;
                }
            }
        }
        if (lv0104cs_status == 0)
        {
            LV0104CS_LUX_ReadLux(&lux);
            printf("LV0104CS measured value:lux=%lu\n", lux);
        }
        CS_SYS_Info("INMP522 measured value: dmic_min=%ld dmic_value=%ld dmic_max=%ld\n", dmic_min, dmic_value,dmic_max);
        CS_SYS_Info("BME680 measured value: temperature=%d humidity=%d pressure=%d gas_resistance=%d\n",data.temperature/100,data.humidity/1000,data.pressure,data.gas_resistance);
        //通过通知发送给微信小程序
        buffer[0]=data.temperature/100;//温度
        buffer[1]=data.humidity/1000;//湿度
        buffer[2]=((data.pressure & 0xff00) >> 8 );//气压高8位
        buffer[3]=(data.pressure & 0x00ff);//气压低8位
        buffer[4]=((data.gas_resistance & 0xff00) >> 8 );//AQI高8位
        buffer[5]=(data.gas_resistance & 0x00ff);//AQI低8位
        buffer[6]=((lux & 0x0000ff00) >> 8 );//光照高8位
        buffer[7]=(lux & 0x000000ff);//光照低8位
        buffer[8]=((dmic_value & 0x0000ff00) >> 8 );//噪声高8位
        buffer[9]=(dmic_value & 0x000000ff);//噪声低8位
        if(cs_res.tx_cccd_value==0x0001)
        {
			if(CS_PlatformWrite(buffer, sizeof(buffer))!=CS_OK)
			{
				CS_SYS_Info("=== CS_PlatformWrite Error ===");
			}
        }
    }
}

微信小程序发送给RSL10数据后会调用BLE_ICS.c中的BLE_ICS_GATTC_WriteReqInd回调,在这里可以得到通知是否开启/关闭

static int BLE_ICS_GATTC_WriteReqInd(ke_msg_id_t const msg_id,
        struct gattc_write_req_ind const *param, ke_task_id_t const dest_id,
        ke_task_id_t const src_id)
{
    uint8_t status = GAP_ERR_NO_ERROR;
    uint16_t att_num = 0;
    int conidx = BDK_BLE_GetConIdx();
    struct gattc_write_cfm *cfm;

    /* Check if connection is valid. */
    if (conidx == INVALID_DEV_IDX)
    {
        return KE_MSG_CONSUMED;
    }

    /* Check that offset is valid */
    if (param->offset != 0)
    {
        status = ATT_ERR_INVALID_OFFSET;
    }

    /* Get index of characteristic which was requested. */
    if (param->handle > cs_res.start_hdl)
    {
        att_num = param->handle - cs_res.start_hdl - 1;
    }
    else
    {
        status = ATT_ERR_INVALID_HANDLE;
    }
    printf("[%d %s] get data from phone,att_num=%d\n",__LINE__,__FUNCTION__,att_num);
    if (status == GAP_ERR_NO_ERROR)
    {
        switch (att_num)
        {
        case ICS_IDX_TX_VALUE_CCC:
            if (param->length == 2)
            {
            	//手机APP端开启通知就是设置tx_cccd_value为0x0001关闭通知就是设置它的值为0x0000,
                //这是原来的值
                 printf("[%d %s]old tx_cccd_value:0x%04x\n",__LINE__,__FUNCTION__,cs_res.tx_cccd_value);
                 //要写入的新值
                 printf("[%d %s]will write 0x",__LINE__,__FUNCTION__);
                 //大端模式传输
                 for(int i=param->length-1;i>=0;i--)
                 {
                	 printf("%02x",param->value);
                 }
                 printf(" to it\n");
                memcpy(&cs_res.tx_cccd_value, param->value, 2);
            }
            else
            {
                status = ATT_ERR_INVALID_ATTRIBUTE_VAL_LEN;
            }
            break;

            /* New command was written. */
        case ICS_IDX_RX_VALUE_VAL:
            if (param->length <= ICS_CHARACTERISTIC_VALUE_LENGTH)
            {
            	printf("[%d %s] get data from phone,rx_value:",__LINE__,__FUNCTION__);
            	for(int i=0;i<param->length;i++)
            	{
            		printf("0x%02x ",cs_res.tx_cccd_value);
            	}
            	printf("\n");
                memcpy(&cs_res.rx_value, param->value, param->length);
                cs_res.rx_value_length = param->length;
            }
            else
            {
                status = ATT_ERR_INVALID_ATTRIBUTE_VAL_LEN;
            }
            break;

        case ICS_IDX_RX_VALUE_CCC:
            if (param->length == 2)
            {
            	printf("[%d %s] get data from phone,rx_cccd_value=0x%04x\n",__LINE__,__FUNCTION__,cs_res.rx_cccd_value);
                memcpy(&cs_res.rx_cccd_value, param->value, 2);
            }
            else
            {
                status = ATT_ERR_INVALID_ATTRIBUTE_VAL_LEN;
            }
            break;

        default:
            status = ATT_ERR_WRITE_NOT_PERMITTED;
            break;
        }
    }

    cfm = KE_MSG_ALLOC(GATTC_WRITE_CFM, KE_BUILD_ID(TASK_GATTC, conidx),
            TASK_APP, gattc_write_cfm);

    cfm->handle = param->handle;
    cfm->status = status;

    ke_msg_send(cfm);

    /* Write indication handler */
    if (att_num == ICS_IDX_RX_VALUE_VAL && cs_res.rx_write_handler != NULL
            && status == GAP_ERR_NO_ERROR)
    {
        struct BLE_ICS_RxIndData ind;
        memcpy(ind.data, cs_res.rx_value, cs_res.rx_value_length);
        ind.data_len = cs_res.rx_value_length;

        cs_res.rx_write_handler(&ind);
    }

    return KE_MSG_CONSUMED;
}

在CS.c中CS_Loop函数可取得接收到的数据

int CS_Loop(int timeout)
{
	int errcode, bytes, i;
	uint32_t timestamp;
	struct CS_Request_Struct request;

	// Wait for BLE data with 10 ms timeout.
	errcode = CS_PlatformSleep(timeout);
	if (errcode != CS_OK)
	{
		return errcode;
	}

	timestamp = CS_PlatformTime();

	// Read available BLE packet.
	memset(cs_rx_buffer, 0, 21);
	//接收微信小程序发的数据
	errcode = CS_PlatformRead(cs_rx_buffer, 21, &bytes);
	if (errcode != CS_OK || bytes <= 0)
	{
		CS_SYS_Error("Platform read failed. (errcode=%d)", errcode);
		return CS_ERROR;
	}

#if CS_LOG_WITH_ANSI_COLORS != 0 && defined RTE_DEVICE_BDK_OUTPUT_REDIRECTION
    CS_SYS_Info("Received request packet: '" COLORIZE("%s", CYAN, BOLD) "'",
            cs_rx_buffer);
#else
	CS_SYS_Info("Received request packet: '%s'", cs_rx_buffer);
#endif

	// Parse header information
	request.token = strtok(cs_rx_buffer, "/");
	if (request.token == NULL)
	{
		CS_SYS_Error("Failed to parse request token.");
		return CS_ERROR;
	}
	if (strlen(request.token) != 1)
	{
		CS_SYS_Error("Invalid request token length.");
		return CS_ERROR;
	}
	if (request.token[0] < '0' || request.token[0] > '~')
	{
		CS_SYS_Error("Invalid request token value.");
		return CS_ERROR;
	}

	request.node = strtok(NULL, "/");
	if (request.node == NULL)
	{
		CS_SYS_Error("Failed to parse request node name.");
		return CS_ERROR;
	}

	request.property = strtok(NULL, "/");
	if (request.property == NULL)
	{
		CS_SYS_Error("Failed to parse request node property.");
		return CS_ERROR;
	}

	// NULL for read requests
	request.property_value = strtok(NULL, "/");

	// Iterate all available nodes to find a match.
	for (i = 0; i < cs.node_cnt; ++i)
	{
		if (strcmp(request.node, cs.node->name) == 0)
		{
			// Matching node was found -> pass request
			errcode = cs.node->request_handler(&request, cs_node_response);
			if (errcode == CS_OK &&
			    strlen(cs_node_response) <= 18) // 2b for token + response = 20b
			{
				// Compose response packet from token + node response
				sprintf(cs_tx_buffer, "%s/%s", request.token, cs_node_response);
#if CS_LOG_WITH_ANSI_COLORS != 0 && defined RTE_DEVICE_BDK_OUTPUT_REDIRECTION
                CS_SYS_Info(
                        "Composed response packet '" COLORIZE("%s", MAGENTA, BOLD) "'",
                        cs_tx_buffer);
#else
				CS_SYS_Info("Composed response packet '%s'", cs_tx_buffer);
#endif

				// Send response to platform
				int res_len = strlen(cs_tx_buffer);
				if (CS_PlatformWrite(cs_tx_buffer, res_len) == CS_OK)
				{
					timestamp = CS_PlatformTime() - timestamp;
					CS_SYS_Verbose("Request completed in %lu ms.", timestamp);
					return CS_OK;
				}
				else
				{
					CS_SYS_Error("Platform send failed. (errcode=%d)", errcode);
					return CS_ERROR;
				}
			}
			else
			{
				CS_SYS_Error("Node request processing error. (errcode=%d)", errcode);
				sprintf(cs_tx_buffer, "%s/e/UNK_ERROR", request.token);
				errcode = CS_PlatformWrite(cs_tx_buffer, strlen(cs_tx_buffer));
				if (errcode != CS_OK)
				{
					CS_SYS_Error("Platform send failed. (errcode=%d)", errcode);
					return CS_ERROR;
				}
				// Node failed to process request
				return CS_ERROR;
			}
		}
	}

	CS_SYS_Error("No matching node found for '%s'", request.node);
	sprintf(cs_tx_buffer, "%s/e/UNK_NODE", request.token);
	errcode = CS_PlatformWrite(cs_tx_buffer, strlen(cs_tx_buffer));
	if (errcode != CS_OK)
	{
		CS_SYS_Error("Platform send failed. (errcode=%d)", errcode);
		return CS_ERROR;
	}

	return CS_ERROR;
}

下面来看看数据交互过程吧!

微信小程序端接收到数据:

至此 RSL10-SENSE-DB-GEVK板卡的功能就基于sense_ics_firmware例程实现,RSL10-002GEVB板卡的功能就基于peripheral _server例程实现,后续需要实现的节点功能就变的简单了。

网友A:
不错不错,用微信小程序方便多了,都不用下载AP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用微信小程序方便多了,都不用下载APP了!

跨平台方便

网友B:
小程序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程序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C:
小程序都做好了,从单片机到后台,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程序都做好了,从单片机到后台,厉害了。

正在研究数据库,小程序需要用微信云数据库,数据量大点要money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在研究数据库,小程序需要用微信云数据库,数据量大点要money

买个基本的云服务器呗,可玩性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