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tm32: 添加 machine.I2S 支持 I2S 协议

楼主:
在最近的更新中,micropython添加了对

Add new machine.I2S class for I2S protocol support.This commit adds I2S protocol support for the esp32 and stm32 ports, via a new machine.I2S class. It builds on the stm32 work of blmorris,

.

Features include:

  • a consistent I2S API across the esp32 and stm32 ports
  • I2S configurations supported:
    • master transmit and master receive
    • 16-bit and 32-bit sample sizes
    • mono and stereo formats
    • sampling frequency
    • 3 modes of operation:
      • blocking
      • non-blocking with callback
      • uasyncio
    • internal ring buffer size can be tuned
  • documentation for Pyboards and esp32-based boards
  • tested on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boards:
    • Pyboard D SF2W
    • Pyboard V1.1
    • ESP32 with SPIRAM
    • ESP32

网友:
简单翻译:

主要功能:

  • 在ESP32和STM32之间一致的 I2S API
  • I2S支持的配置:
    • 主机发送和接收
    • 16位和32位采样
    • 单声道和立体声格式
    • 采样频率
    • 3种操作模式:
      • 阻塞
      • 带回调的非阻塞
      • 异步
    • 内部环形缓冲区大小可以调整
  • Pyboard和基于esp32的板的文档
  • 在以下开发板上已测试:
    • Pyboard D SF2W
    • Pyboard V1.1
    • ESP32 with SPIRAM
    • ESP32

网友A:
借楼问一下,有没有方法把ESP32板子做成P2P下载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问一下,有没有方法把ESP32板子做成P2P下载工具

有可能吧,但不知道协议是否能移植,即使可以性能也会很低。

网友B:
添加了这个是不是加个SD卡就可以写一个MP3播放器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添加了这个是不是加个SD卡就可以写一个MP3播放器了呢?

应该是的,还要一个I2S的功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的,还要一个I2S的功放。

还有两个担心不知道版主是否知道:

1、有没有支持大于32G的SD读卡器硬件

2、能不能支持大于32G的分区格式?比如扩展fat32格式或ntfs之一,是否支持中文和大于8.3的文件格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两个担心不知道版主是否知道: 1、有没有支持大于32G的SD读卡器硬件 2、能不能支持大于32G的分 ...

32G的卡没有问题,暂时没有大于32G的卡,没有试过。exFAT不支持的,目前只支持FAT和FAT32,FAT32最大支持2T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2G的卡没有问题,暂时没有大于32G的卡,没有试过。exFAT不支持的,目前只支持FAT和FAT32,FAT32最大支持 ...

中文和长文件名应该是可以支持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文和长文件名应该是可以支持的吧?

支持长文件名和UTF8编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支持长文件名和UTF8编码。

那也算过得去,除了存放的歌有点少,可以自己弄个播放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也算过得去,除了存放的歌有点少,可以自己弄个播放器了

ESP32做智能音箱其实足够,wifi、蓝牙、I2S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SP32做智能音箱其实足够,wifi、蓝牙、I2S都有。

esp32接哪种硬件可以用mp读写U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sp32接哪种硬件可以用mp读写U盘呢?

esp32没有USB口,需要用专门的USB芯片才能读取U盘,但是这样会增加成本。可以考虑一下esp32-s2等带usb功能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p32没有USB口,需要用专门的USB芯片才能读取U盘,但是这样会增加成本。可以考虑一下esp32-s2等带usb功 ...

还不知道居然ESP32有可读取U盘的.....可否我去发个贴,从买芯片开始一步步请教你一直更新直到用ESP32-S2做出车载U盘播放器?不知道有没有精力指导我?不急着用慢慢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cexpert 发表于 2021-7-14 21:35 esp32没有USB口,需要用专门的USB芯片才能读取U盘,但是这样会增加成本 ...

ESP32S2的USB功能还不完善,做主机端读取U盘功能还没有人移植,目前只移植了tinyusb。

可以发帖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P32S2的USB功能还不完善,做主机端读取U盘功能还没有人移植,目前只移植了tinyusb。   可以 ...

如果还不能读U盘的话就暂时不上吧,多少有点谱再做也不迟,反正也不急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