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电池是否移除,问题如图,是哪里的原因导致?

楼主:
检测电池是否移除,问题如图,是哪里的原因导致?

网友:
MOS管  G极已经上拉到4.2V了啊  按道理MOS的D极应该是0才对啊  2301是P管啊  高电平截止啊。。。这里怎么有输出。。。而且输出接近4.2V。。。(第一个图三极管打电路的时候没有接GND,第二个图是核对过的,搭的电路完全和图一致的)

网友A:
Q2不导通时是高阻态,不是你想的那种低电平0V的哦。Q2也就是个可变电阻。如果想变为0V需要使用下拉电阻。

网友B:
1、当A=4.2V B=0 那么C=2V?

    正在给电池充电;

2、当A=4.2V B=3.3V 那么C=1.46V?

    VGS=-1V,PMOS管导通条件VGS<VGS(th),当VDS<(VGS-VGS(th)),PMOS管处于可变电阻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当A=4.2V B=0 那么C=2V?     正在给电池充电; 2、当A=4.2V B=3.3V 那 ...

那如果要控制MOS  加一个下拉电阻到GND  然后再接到MCU  IO就可以了?IO设置为开漏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2不导通时是高阻态,不是你想的那种低电平0V的哦。Q2也就是个可变电阻。如果想变为0V需要使用下拉电阻。

我现在是用镊子调试的    就是把MOS的G极短接到3.3V或者0V  可以说跟MCU没有关系  如果要用MCU控制   是不是加一个下拉就可以?还有没有没考虑到的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是用镊子调试的    就是把MOS的G极短接到3.3V或者0V  可以说跟MCU没有关系  ...

把MOS的G极短接到4.2V看看能不能关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当A=4.2V B=0 那么C=2V?     正在给电池充电; 2、当A=4.2V B=3.3V 那 ...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加一个三极管来驱动PMOS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加一个三极管来驱动PMOS管

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方式,4.2V输出妥了,还有一个新问题,为什么没电池的时候,Q3截止,BAT_CHECK电压有摆动呢?在2.2-3.8V之间,这是怎么回事?LDO是稳定输出3.3V,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方式,4.2V输出妥了,还有一个新问题,为什么没电池的时候,Q3截止,BAT_CHECK电压有摆 ...

移除电池后测量C点是否还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除电池后测量C点是否还有电压?

没有哦,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当A=4.2V B=0 那么C=2V?     正在给电池充电; 2、当A=4.2V B=3.3V 那 ...

延伸两个问题

PMOS管导通条件VGS<VGS(th),那关断的条件就是VGS≥VGS(th)?等于也是可以?

NMOS管导通条件VGS>VGS(th),那关断的条件就是VGS≤VGS(th)?等于也是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加一个三极管来驱动PMOS管

你好。

1.当电池不在,Q3截止的时候,为什么BAT_CHECK是这样的波形?很是奇怪,还有一段时间的下凹陷,,应该不影响MCU做判断吧?

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MOS_1给3.3V的时候,输入的电流大于50mA了(正常接入电池后才33mA而已),此时还没有接负载(没有接入手环)。。。4.2V后面除了上面那几个电阻都没有其他的负载了,除非把手环放上去才有电池接触或者手环端的供电电路会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延伸两个问题   PMOS管导通条件VGS<VGS(th),那关断的条件就是VGS≥VGS(th)?等于也是可 ...

PMOS管导通条件VGS<VGS(th),那关断的条件就是VGS≥VGS(th)?等于也是可以?

关断的条件必须VGS>VGS(th)  Min。

NMOS管导通条件VGS>VGS(th),那关断的条件就是VGS≤VGS(th)?等于也是可以?

关断的条件必须VGS<VGS(th) Min。

具体参考datashee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   1.当电池不在,Q3截止的时候,为什么BAT_CHECK是这样的波形?很是奇怪,还有一段时 ...

1.当电池不在,Q3截止的时候,为什么BAT_CHECK是这样的波形?很是奇怪,还有一段时间的下凹陷,,应该不影响MCU做判断吧?
1、把Q3拆下来再测波形,看看波形是否变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是你的电源部分没处理好;如果还是不正常的话就把R17断开再测量波形,波形正常可能是Q2的漏电流过大。
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MOS_1给3.3V的时候,输入的电流大于50mA了(正常接入电池后才33mA而已),此时还没有接负载(没有接入手环)。。。4.2V后面除了上面那几个电阻都没有其他的负载了,除非把手环放上去才有电池接触或者手环端的供电电路会耗电。

电阻值加大,另外把你修改后的电路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当电池不在,Q3截止的时候,为什么BAT_CHECK是这样的波形?很是奇怪,还有一段时间的下凹陷,,应该不 ...

网友:
我是测的BAT_CHECK端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