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我对于这个电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希望有会的铁汁们可以教教我

楼主:
1、设计一个直流升压电源电路,准确地理解有关要求,独立完成系统设计,要求所设计的电路具有以下功能:

13V直流输入,5V输出,100mA直流;

2)在额定负载情况下,纹波的峰-峰值30mV

3)输出尖峰电压峰-峰值200mV

4100mA电压下降30mV

2、给出设计方案,画出设计电路的电路图、写明电路工作原理、有源元件给出芯片介绍。

3Multisim软件进行仿真,给出仿真结果。

网友A:
导师出的题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师出的题目?

老师给的题目,让我们自己研究

网友B:
输出100mA电流,建议使用开关电源,直接TI官网上面找找芯片,输入你这个题目的要求,一般都可以找到芯片,现在TI甚至可以连原理图和PCB都开源给你,Multisim仿真的话可以照着TI官网给的原理图试着仿真一下,TI的芯片的话使用TINA仿真软件感觉比较方便。

这个是本科老师给的题目还是研究生导师给的?了解一下哈哈哈

网友:
之前有用过几款芯片:TPS5430

TPS63020这个做升压降压都是可以的

MC34063

电流和电压要求一般都能到到要求,就是纹波还得你自己看看手册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100mA电流,建议使用开关电源,直接TI官网上面找找芯片,输入你这个题目的要求,一般都可以找到芯片, ...

本科老师

网友:
找一个DCDC,然后根据参考设计先把图画出来,之后你在仿真,看纹波大小,如果较大的话,你可以多加点电容,如果实在还是不行,你换个DCDC,你可以先问问你们班学的好的人用什么DCDC

网友:
哪些地方不太明白?最好说一下,这样也好大家帮你对症解答

网友:
找一个升压的IC,看数据手册的框图,先理解实现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