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4-20mA两线制无源数显表第十一贴(过程小结)

楼主:
  从项目之初直到进行到前大半段的时间里,我都一直以为项目的重点在加改电路的电源处理和通信方式的选择上,这两条验证通过了项目就相当于完成了。前提必要条件都具备:原配电脑上位机设置软件有;目标仪表正常可用;RSL10模块硬件现成的,例程现成的,开发工具齐备;RSL10本身功耗大前提也满足:“Supply Voltage Range: 1.1 − 3.3 VPeak Rx Current = 3.0 mA (3 V VBAT)”,总体预测应该可以实现目标。其实在PCB投板之前我已经用相关元件搭棚焊做过一次模拟电路测试:就是用5只硅二极管串联做压降取电给RSL10模块供电,用光耦做隔离往电脑发数据,没有问题。板子做回迫不及待地按照从仪表原配PC端软件串口截获的数据让RSL10通过自制光耦隔离板往仪表发数据就怎么也没有反应,项目进程被一步步打回原形:怀疑过光耦问题、怀疑过总线取电供电不稳问题、怀疑过隔离后数据波形有畸变等等都通过想各种办法一一应对,总是不行,想起华罗庚说过的一句话,“善于退,足够的退,退到最原始而又不失去重要性的地方”——重新步步为营做实验吧,于是有了后来的做基础实验的发帖,隔离传数据电平的,隔离传数据字节的,甚至做让模拟用的MEGA88单片机收隔离发来的“原装”截获数据判断是否有误,都没问题!陷入了对传输协议的不知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的困惑,过程中还伴随一些从来没遇见的“诡异”现象:电脑模拟串口还失灵了,有时候不收数,有时候明明设置波特率却不起作用,设置成任何接收波特率后发来的数都能一样正确接收显示,至今都没搞明白哪出了问题;后来干脆换一台电脑做实验才避开这个大坑!换电脑后串口“可信”了,又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让电脑用原配上位机软件发数据改动仪表设置,正常,改用其它串口软件发送相同截获的数据竟然不行,没反应!波特率一样啊,同时开两个串口上位机软件,一个接收数据,另一个交换测试由原配上位机和另外软件发相同数据,结果看到接收到的数据的确是一模一样的!不用自制电路,从电脑用别的软件发合法数据都不行,陷入僵局。苦闷中甚至生起对原仪表设计者反盗版技术运用效果的敬意!这样具体又不像问题的问题真实存在。日思夜想不得其解。“无魔不成道”,呆呆无意识的让电脑发数、接数,看屏幕上欻欻更新的一帧帧数据,也不知哪一次受了灵光的点拨:发现从原配软件发数时接收过来的数据帧好像有些微的不一样——似乎有慢那么一丢丢,用示波器查看,还真是:原配软件发的数据字节和字节间有一点点延时!真相大白!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就有了昨天的突破性成功:让手机APP发数时每个字节间加上100毫秒延时。大赛时限还没到,接下来我可以把手机APP继续完善一下,都不是实质性问题了。可以着手准备提交文件了。2021-7-7

网友A:
这过程很坎坷,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过程很坎坷,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