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排列组合方面的算法问题

楼主:
要生成一个数组,数组有4元素,每个元素的值为0~7,同时4个元素的和等于7。 这么说应该比较容易理解,有7个硬币,分别全部放到4个盘子里。 比如 0,0,07 0,0,1,6 .... 0,1,1,5 .... 想确定有多少可能和实现它的方法,我的水平有限,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弄,请大神指点。

网友:
我能想到的本方法是用4个嵌套for循环,i,j,k,l小于等于7,当ijkl的和等于7时计数并保存数据。

网友:
\sum_{n=0}^7\sum_{m=0}^{7-n}(8-n-m)

待我空了再想下对没。

网友A:
笨方法结果是120种

0,0,0,7
0,0,1,6
0,0,2,5
0,0,3,4
0,0,4,3
0,0,5,2
0,0,6,1
0,0,7,0
0,1,0,6
0,1,1,5
0,1,2,4
0,1,3,3
0,1,4,2
0,1,5,1
0,1,6,0
0,2,0,5
0,2,1,4
0,2,2,3
0,2,3,2
0,2,4,1
0,2,5,0
0,3,0,4
0,3,1,3
0,3,2,2
0,3,3,1
0,3,4,0
0,4,0,3
0,4,1,2
0,4,2,1
0,4,3,0
0,5,0,2
0,5,1,1
0,5,2,0
0,6,0,1
0,6,1,0
0,7,0,0
1,0,0,6
1,0,1,5
1,0,2,4
1,0,3,3
1,0,4,2
1,0,5,1
1,0,6,0
1,1,0,5
1,1,1,4
1,1,2,3
1,1,3,2
1,1,4,1
1,1,5,0
1,2,0,4
1,2,1,3
1,2,2,2
1,2,3,1
1,2,4,0
1,3,0,3
1,3,1,2
1,3,2,1
1,3,3,0
1,4,0,2
1,4,1,1
1,4,2,0
1,5,0,1
1,5,1,0
1,6,0,0
2,0,0,5
2,0,1,4
2,0,2,3
2,0,3,2
2,0,4,1
2,0,5,0
2,1,0,4
2,1,1,3
2,1,2,2
2,1,3,1
2,1,4,0
2,2,0,3
2,2,1,2
2,2,2,1
2,2,3,0
2,3,0,2
2,3,1,1
2,3,2,0
2,4,0,1
2,4,1,0
2,5,0,0
3,0,0,4
3,0,1,3
3,0,2,2
3,0,3,1
3,0,4,0
3,1,0,3
3,1,1,2
3,1,2,1
3,1,3,0
3,2,0,2
3,2,1,1
3,2,2,0
3,3,0,1
3,3,1,0
3,4,0,0
4,0,0,3
4,0,1,2
4,0,2,1
4,0,3,0
4,1,0,2
4,1,1,1
4,1,2,0
4,2,0,1
4,2,1,0
4,3,0,0
5,0,0,2
5,0,1,1
5,0,2,0
5,1,0,1
5,1,1,0
5,2,0,0
6,0,0,1
6,0,1,0
6,1,0,0
7,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笨方法结果是120种 0,0,0,7 0,0,1,6 0,0,2,5 0,0,3,4 0,0,4,3 0,0,5,2 0,0,6,1 0,0,7,0 0,1 ...

C-plus-plus 用得很溜呀

网友B:
用 octave 算了以下我上面公式结果,和你的一致。

> n=0:7
n =
  0  1  2  3  4  5  6  7

> sum((8-n).*(8-n+1)/2)
ans =  12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octave 算了以下我上面公式结果,和你的一致。 > n=0:7 n =   0  1  2  3 & ...

感谢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lus-plus 用得很溜呀

csharp写的,最近在和谐一个热成像相机,EEVBLOG里看到的,里边涉及microblaze反编译的步骤一直调不通,所以想试着使用暴力破解的方法跑一遍全部密钥组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sharp写的,最近在和谐一个热成像相机,EEVBLOG里看到的,里边涉及microblaze反编译的步骤一直调不通, ...

所以想寻找最快的算法进行暴力破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所以想寻找最快的算法进行暴力破解?

跑完了10亿种结果,没找到密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完了10亿种结果,没找到密钥。

这是多少位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完了10亿种结果,没找到密钥。

这破解的是多少位的密钥啊,还是说不知道?

网友A:
128位,数量太大,选择性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8位,数量太大,选择性跑的。

128位???这暴力破解也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8位???这暴力破解也难啊。

暴力失败,只能再研究IDA逆向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