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波形失真问题

楼主:
输入频率为1k方波进入低通滤波器,滤出如图的波形。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1k。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真。

网友A:
『输入频率为1k方波进入低通滤波器,滤出如图的波形。』

完全正常,就应该输出这样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频率为1k方波进入低通滤波器,滤出如图的波形。』 完全正常,就应该输出这样的波形。

不是应该输出一个标准的正弦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输出一个标准的正弦波吗

『不是应该输出一个标准的正弦波吗』

方波经一阶低通滤波后就输出标准的正弦波?谁教给你的?或者哪本书上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输出一个标准的正弦波吗

你的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1kHz(原文只写1k,不应该忽略单位),输入信号频率也是1kHz。

截止频率为1kHz,就是输入的1kHz正弦信号电压在这个频率上衰减到0.707倍。方波可不是仅含1kHz成份,而是含很多高次谐波成份。这些高次谐波并没有完全被滤除。这些衰减后的高次谐波再加上已经被衰减的1kHz,就形成了首帖图中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1kHz(原文只写1k,不应该忽略单位),输入信号频率也是1kHz。 截止频率为1kHz ...

我做的是二阶多路反馈低通,按照你的意思是不是做一个四阶的情况会好一些(我比较菜,没啥理论基础,只能边做边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是二阶多路反馈低通,按照你的意思是不是做一个四阶的情况会好一些(我比较菜,没啥理论基础,只能 ...

四阶当然比二阶要好一些,更接近正弦。八阶更好。

其实,只要仿真一下,从一阶低通无源滤波(最简单的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看看波形,然后一节一节增加RC(电阻电容数值可以不变),每次都看看输出波形,就知道节数增加,输出幅度变小,但波形越来越接近正弦。

网友:
楼上基本都对!

但主要是截止频率概念问题,如果用一个0.5K的低通滤波器,则1K的方波基本输出接近正弦波,

但1k的低通你输入了0.5K的方波,则变化不大,随着频率不断接近1.3K或以上,频率更接近正弦波,但之还有一点距离,就像你看到的。只能说截止频率的概念有问题。

网友:
低通并不意味着高于截止频率的信号直接被衰减到0,而是衰减率大于截止频率以下的信号。想提高带外衰减率只能提高滤波器的阶数,用高阶有源滤波器就是,提高滤波器的Q值也有一定帮助。不必追求纯正的正弦,甚至纯正本身都是不存在的,满足需要即可。

网友C:
有道理,我做过一阶低通也是这样的,已经很好了。

用二级好很多,但不要追求过高。

另外一次积分的方波就是接近三角波,再积分一次才是正弦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我做过一阶低通也是这样的,已经很好了。 用二级好很多,但不要追求过高。 另外一次积分的方 ...

方波积分一次是三角波,没错。但三角波积分一次可不是正弦波,仿真一下或者搭个电路用示波器看看都可以看出来。

从数学推导,也是同样的结果。方波是分段的常数,常数积分结果是一次函数,波形是直线。两个正负相间斜率直线组成三角波。一次函数积分是二次函数,不是正弦函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方波积分一次是三角波,没错。但三角波积分一次可不是正弦波,仿真一下或者搭个电路用示波器看看都可以看 ...

说得很对

二次函数跟正弦函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按照信号合成原理,方波是由无数倍频正弦信号组成

那么纯正的正弦信号怎么获得呢?方波经过N次滤波即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得很对 二次函数跟正弦函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按照信号合成原理,方波是由无数倍频正弦信号组成 ...

方波或者任何其它周期性波形,经适当的高阶滤波后,可以非常接近正弦波,你想要其差别有多小就可以有多小。

电子电路中,纯粹的正弦波不存在,如同纯粹的线性不存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