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混叠滤波器可以帮忙讲解一下下面这段话么?

楼主:
帮忙讲解一下这句话——“抗混叠滤波器的3db截止频率为22KHz; 采样速率为200ksps时,具有40db抗混叠抑制特性”,期待大佬~

网友A:
如果按采样定律分析,很有最高22KHz的频率如果想得到比较完整的分析

最低采样次数为5-10倍的信号变化频率,也就是说应该是110k以上的采样速度,

因为它含有更高次的成分需要鉴别或呈现,所以应在220k左右的采样才能最低满足你的需要,

所以取个整数吧:采样速率为200ksps。

这叫采样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采样定律分析,很有最高22KHz的频率如果想得到比较完整的分析 最低采样次数为5-10倍的信号变化频 ...

3db和40db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说“通”的程度,1k高通定义为:对于1k有0.707通过率时为通过,如果低于1可,则通过率接近100%了,及不衰减了,这里的衰减就是db的概念,具体3db是否0.707,我不太记得了,基本是这个意思。

网友:
抗混叠滤波器 (anti-alias filter) 是一个低通滤波器,

用以在输出电平中把混叠频率分量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抗混叠滤波器的3db截止频率为22KHz; 采样速率为200ksps时,具有40db抗混叠抑制特性”

这段话估计是对这个低通滤波器指标的描述:

① 通带增益:不详。

② 截止频率:22 KHz @ -3dB

③ 阻带衰减:-40 dB @ 200 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