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mber of Cycles At 60Hz

楼主:
怎么理解二极管正向冲击电流中的这句话?

网友A:
{怎么理解二极管正向冲击电流中的这句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60Hz的周期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理解二极管正向冲击电流中的这句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60Hz的周期数。

这个不规定 时间、波形吗 ?

是不是理解为60HZ的正弦,只有正半周可以通过,30A峰值电流时,只可以连续过8次?频率 增高后,这个可以折算100HZ、120HZ的峰值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规定 时间、波形吗 ? 是不是理解为60HZ的正弦,只有正半周可以通过,30A峰值电流时,只可 ...

『这个不规定 时间、波形吗 ?』

当然规定了时间。60Hz,一个周期是16.67ms(50Hz一个周期就是20ms)。10个60Hz周期就是166.7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规定 时间、波形吗 ? 是不是理解为60HZ的正弦,只有正半周可以通过,30A峰值电流时,只可 ...

『这个不规定 时间、波形吗 ?』

我猜测波形是单个正向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规定 时间、波形吗 ? 是不是理解为60HZ的正弦,只有正半周可以通过,30A峰值电流时,只可 ...

『频率 增高后,这个可以折算100HZ、120HZ的峰值电流吗?』

二极管能够抗多大单次脉冲电流,仅与脉冲持续时间有关。持续时间越短则能够抗的电流越大。所谓 “60Hz的周期数”,不过是持续时间的另一种说法。

网友:
还有更清楚的解答吗?这个还是不可理解

网友:
你这个30A峰值电流是哪里来的?应该只是指60HZ的正弦波吧

网友:
管正向冲击电流可以理解成正向浪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