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小伙伴知道这种彩色PCB是怎么做的吗??

楼主:
hi,小伙伴们好~今天管管在水群看到有人发了个彩色PCB,如下图:

我之前以前论坛有网友分享过PCB导入图片的做法,不过那些方法好像只能导入单色的图片。不是这样彩色的。 所以想问问大家,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网友A:
现在都这么神奇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不知道哪里能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这么神奇了?

是啊。好神奇,我想了半天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弄的。

网友:
绝对的商机

网友:
绝对是商机,现在的PCB layout工程师,不但要把电路布通,还要美术功底了。

网友B:
感觉是打了紫色板白色丝印,然后用感光油上色的

丝网印刷在家印!滚动丝网印刷套装教程_哔哩哔哩_bilibili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打了紫色板白色丝印,然后用感光油上色的 丝网印刷在家印!滚动丝网印刷套装教程_哔哩哔哩_bilibi ...

菲林加感光油

丝网版画教学,教你如何在家自己制作丝网版画,自己印印印_哔哩哔哩_bilibil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菲林加感光油 丝网版画教学,教你如何在家自己制作丝网版画,自己印印印_哔哩哔哩_bilibili

电路板这么搞没问题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这么搞没问题的吗???

把PCB打磨好之后,再给焊盘上一层黑色的阻焊层,然后再给PCB板上色,不知是否可行,工序做起来比较繁琐

网友:
如果立创支持这种工艺就好了

网友:
钢铁直男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PCB打磨好之后,再给焊盘上一层黑色的阻焊层,然后再给PCB板上色,不知是否可行,工序做起来比较繁琐

阻焊层后期能去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PCB打磨好之后,再给焊盘上一层黑色的阻焊层,然后再给PCB板上色,不知是否可行,工序做起来比较繁琐

先涂一层薄的松香水再上组焊层,等给pcb上完色了再拿酒精洗

网友D:
我认真舔了一遍

PCB白油 +双面胶 + 打印彩色面板

鉴定完毕

网友:
我想应该是喷绘吧,就像那种彩色广告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认真舔了一遍 PCB白油 +双面胶 + 打印彩色面板 鉴定完毕

是PCB做完后,二次加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PCB做完后,二次加工么

我觉得有点像

网友:
确实有点像喷绘的

RGBDuino uno v1.2 – Jenny - BIQU products RGBDuino uno v1.2 – Jenny (bigtree-tech.com)

网友:
小批量可以考虑喷绘,但喷绘比较麻烦,每种颜色需要做一个遮挡模板,精细的地方不好处理。

大批量按常规PCB做法,只是需要弄多个丝印层,每层对应一个颜色。此法不能用PCB软件直接做出来,但可以用多个同尺寸的PCB板实现,只是其它几个只有丝印层,有几种颜色就需要做几个PCB文件。最后交待PCB厂,只有丝印层的板子只开丝印模,然后用不同颜色的油墨多次套色印刷。此法可以用常规PCB软件配合PhotoShop实现,在PS中生成图像,再按颜色分层输出成多个不同颜色的位图,每个位图再分别转成PCB的丝印。此法为笨办法,但基于现有PCB工艺完全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