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32F421的通讯速率最高多少?

楼主:
如标题,有人用过的最高通讯速率多少,USART1  ?

谢谢!

网友:
你说得那个芯片没用过,不过我的理解是当工作频率正好整数分频的配置时效果最好。

网友:
一般都能达到921600,你想要多快的通信速率?

网友:
什么方式跟什么通信

是片子的串口与PC进行通信

网友:
如果是硬件,看AT32F421手册中硬件资料

不说can通信,就串口通讯的最高速度,规范是最高115200,还要看通信距离、环境噪声干扰等

网友: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DS_AT32F421_V1.01.pdf

网友:
看一下频率就知道了,一般比频率再小一档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我现在用到了我自己接收软件能承受的最大速率:20000,

接口时AT32官方提供的开发板上的接口,目前还是很稳定的。

以前最多用到过115200,在高就没敢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