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const 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楼主:
我定义了一个结构体,我希望所有的定义都是放在代码区的不是RAM内存中。

typedef struct
{
   const int id;
   const char *name;
   struct NodeType *Link;
}NodeType;

const char* str1="tom";

NodeType node1,node2,node3;

main{
        node1.id = 1;
		node1.name = str1;
}

所有的定义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初始化node1.id = 1;这里就无法通过了。编译器用的是keil 5

网友A:
const NodeType node1={0, "tom", &node2};

应该是这样的,并且在声明的时候就要初始化。里面不用的成员不用指定const.

既然你想放到常量区,就不可能在主函数里初始化了

网友:
你结构体中有const类型的,那创建的时候就要初始化,像楼上那样创建就可以了。

网友:
const typedef struct
{
   const int  id;
	 const char *name;
	 const struct NodeType *Link;
}NodeType;

/*=====================================*/

const  NodeType node3={2,"",NULL};
const  NodeType	node2={1,"jack",&node3};
const  NodeType node1={0,"tom",&node2};

非常感谢,刚刚试过,只有const  NodeType node3={2,"",NULL};这句是可以的,其它的都无法编译。

网友:
我以为是&node3这个符号的问题,看来不是。

看来在结构体中无法使用指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nst NodeType node1={0, "tom", &node2}; 应该是这样的,并且在声明的时候就要初始化。里面不用 ...

好像不可以使用指针。

 #144: a value of type "NodeType *"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const struct NodeType *"

网友:
因为你定义的结构体语法不对,我在上面没说以为你帖子里笔误。

typedef struct _NodeType
{
   const int id;
   const char *name;
   struct _NodeType *Link;
}NodeType;

网友:
const要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