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LP有时候进不了低功耗

楼主:
邀请:@littleshrimp   @jmsht33   参与回复

大佬们,BlueNRG-LP有时候进不了低功耗,求助求助!。

本来是要进入POWER_SAVE_LEVEL_STOP_NOTIMER,但有时候会直接变成POWER_SAVE_LEVEL_RUNNING这个模式。调试了一下感觉是有时候进低功耗时,协议栈仍处在活跃状态,现在我进低功耗之前,都有调用这个aci_gap_set_advertising_enable(0, 0, Advertising_Set_Parameters)函数接口,当还是会出现图片这种情况,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函数接口可以完全关闭协议栈的,,或者可以能够确保进入低功耗的操作。

网友A:
试过Power Save Modes这个例程没?

/******************** (C) COPYRIGHT 2019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icro_PowerSave_main.c
* Author             : RF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1.0.0
* Date               : 25-March-2019
* Description        : Code demonstrating Power Save with BlueNRG-LP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bluenrg_lp_it.h"
#include "bluenrg_lp_evb_com.h"
#include "bluenrg_lp_evb_led.h"
#include "bluenrg_lp_ll_rcc.h"
#include "bluenrg_lp_ll_rtc.h"
#include "hal_miscutil.h"
#include "bluenrg_lp_hal_power_manager.h"
#include "bluenrg_lp_hal_vtimer.h"

/** @addtogroup BlueNRGLP_StdPeriph_Examples BlueNRG-LP Peripheral Examples
  * @{
  */

/** @addtogroup Micro_Examples Micro Examples
  * @{
  */

/** @addtogroup Micro_PowerManager  Micro Power Manager Example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if defined CONFIG_HW_LS_RO

/* Sleep clock accuracy. */
#define SLEEP_CLOCK_ACCURACY        500

/* Calibration must be done */
#define INITIAL_CALIBRATION TRUE
#define CALIBRATION_INTERVAL        1000

#elif defined CONFIG_HW_LS_XTAL

/* Sleep clock accuracy. */
#define SLEEP_CLOCK_ACCURACY        100

/* No Calibration */
#define INITIAL_CALIBRATION FALSE
#define CALIBRATION_INTERVAL        0

#endif

/* High Speed start up time */
#define HS_STARTUP_TIME 328 // 800 us

#define WAKEUP_TIMEOUT 5000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VTIMER_HandleType timerHandl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help(void);
void PrintNegotiatedLevel(uint8_t stopLevel);
void PrintWakeupSource(uint32_t wakeupSources);

/* Private functions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Display the help function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help(void)
{
  printf("POWER MANAGER help commands:\r\n");
  printf("s:   SHUTDOWN LEVEL : the only wakeup source is a low pulse on the RSTN pad\r\n");
  printf("t:   POWER_SAVE_LEVEL_STOP_WITH_TIMER : wake on uart (PA8)/timeout 5 sec (VTIMER)/button PUSH1 (PA10)\r\n");
  printf("z:   POWER_SAVE_LEVEL_STOP_WITH_TIMER : wake on uart (PA8)/timeout 5 sec (RTC)/button PUSH1 (PA10)\r\n");
  printf("n:   POWER_SAVE_LEVEL_NOTIMER : wake on uart (PA8)/button PUSH1 (PA10)\r\n");
  printf("c:   POWER_SAVE_LEVEL_CPU_HALT : wake on button PUSH1 (PA10)\r\n");
  printf("l:   Toggle led LED1\r\n");
  printf("p:   Print Hello World message\r\n");
  printf("r:   Reset the BlueNRG-LP\r\n");
  printf("?:   Display this help menu\r\n");
  printf("\r\n> ");
}

/**
  * @brief  Display the Stop Level negotiated.
  * @param  stopLevel negotiated Stop level
  * @retval None
  */
void PrintNegotiatedLevel(uint8_t stopLevel)
{
  printf("Power save level negotiated: ");
  switch (stopLevel)
  {
  case POWER_SAVE_LEVEL_RUNNING:
    printf ("RUNNING\r\n");
    break;
  case POWER_SAVE_LEVEL_CPU_HALT:
    printf ("CPU_HALT\r\n");
    break;
  case POWER_SAVE_LEVEL_STOP_WITH_TIMER:
    printf ("STOP_WITH_TIMER\r\n");
    break;
  case POWER_SAVE_LEVEL_STOP_NOTIMER:
    printf ("STOP_NOTIMER\r\n");
    break;
  }
}

/**
  * @brief  Display the Wakeup Source.
  * @param  wakeupSource Wakeup Sources
  * @retval None
  */
void PrintWakeupSource(uint32_t wakeupSources)
{
  printf("Wakeup Source : ");
  switch (wakeupSources)
  {
  case WAKEUP_RTC:
    printf("WAKEUP_RTC ");
    break;
  case WAKEUP_BLE_HOST_TIMER:
    printf("WAKEUP_BLE_HOST_TIMER ");
    break;
  case WAKEUP_BLE:
    printf("WAKEUP_BLE ");
    break;
  case WAKEUP_PA11:
    printf("WAKEUP_PA11 ");
    break;
  case WAKEUP_PA10:
    printf("WAKEUP_PA10 ");
    break;
  case WAKEUP_PA9:
    printf("WAKEUP_PA9 ");
    break;
  case WAKEUP_PA8:
    printf("WAKEUP_PA8 ");
    break;
  case WAKEUP_PB7:
    printf("WAKEUP_PB7 ");
    break;
  case WAKEUP_PB6:
    printf("WAKEUP_PB6 ");
    break;
  case WAKEUP_PB5:
    printf("WAKEUP_PB5 ");
    break;
  case WAKEUP_PB4:
    printf("WAKEUP_PB4 ");
    break;
  case WAKEUP_PB3:
    printf("WAKEUP_PB3 ");
    break;
  case WAKEUP_PB2:
    printf("WAKEUP_PB2 ");
    break;
  case WAKEUP_PB1:
    printf("WAKEUP_PB1 ");
    break;
  case WAKEUP_PB0:
    printf("WAKEUP_PB0 ");
    break;
  default:
    printf("0x%08x ", wakeupSources);
  }
  printf("\r\n");
}

void RTC_WakeupInit(void)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LL_APB0_EnableClock(LL_APB0_PERIPH_RTC);
  for (volatile int i=0; i<0xFFFF; i++);

  /* Disable the write protection for RTC registers */
  LL_RTC_DisableWriteProtection(RTC);

  /* Init mode setup */
  LL_RTC_EnableInitMode(RTC);

  /* Wait till the Init mode is active */
  while(LL_RTC_IsActiveFlag_INIT(RTC) == RESET);

  /* Configure Hour Format */
  LL_RTC_SetHourFormat(RTC, LL_RTC_HOURFORMAT_24HOUR);

  /* Output disabled */
  LL_RTC_SetAlarmOutEvent(RTC, LL_RTC_ALARMOUT_DISABLE);

  /* Output polarity */
  LL_RTC_SetOutputPolarity(RTC, LL_RTC_OUTPUTPOLARITY_PIN_HIGH);

  /* Set Synchronous prescaler factor */
  LL_RTC_SetSynchPrescaler(RTC, 31);

  /* Set Asynchronous prescaler factor */
  LL_RTC_SetAsynchPrescaler(RTC, 0);

  /* Exit Initialization mode */
  LL_RTC_DisableInitMode(RTC);

  /* Enable write protection */
  LL_RTC_EnableWriteProtection(RTC);
}

void SetRTC_WakeupTimeout(uint32_t time)
{
  /* Disable write protection */
  LL_RTC_DisableWriteProtection(RTC);

  /* Disable Wake-up Timer */
  LL_RTC_WAKEUP_Disable(RTC);

  /* In case of interrupt mode is used, the interrupt source must disabled */
  LL_RTC_DisableIT_WUT(RTC);

  /* Wait till RTC WUTWF flag is set  */
  while(LL_RTC_IsActiveFlag_WUTW(RTC) == 0);

  /* Clear PWR wake up Flag */
  LL_PWR_ClearWakeupSource(LL_PWR_EWS_INT);

  /* Clear RTC Wake Up timer Flag */
  LL_RTC_ClearFlag_WUT(RTC);

  /* Configure the Wake-up Timer counter */
  LL_RTC_WAKEUP_SetAutoReload(RTC, time);

  /* Configure the clock source */
  LL_RTC_WAKEUP_SetClock(RTC, LL_RTC_WAKEUPCLOCK_CKSPRE);

  /* Configure the Interrupt in the RTC_CR register */
  LL_RTC_EnableIT_WUT(RTC);

  /* Enable the Wake-up Timer */
  LL_RTC_WAKEUP_Enable(RTC);

  /* Enable write protection */
  LL_RTC_EnableWriteProtection(RTC);

  /* Configure NVIC for RTC */
  NVIC_SetPriority(RTC_IRQn, IRQ_LOW_PRIORITY);
  NVIC_EnableIRQ(RTC_IRQn);

  /* Clear RTC Wake Up timer Flag */
  LL_RTC_ClearFlag_WUT(RTC);

}

void DisableRTC_WakeupTimeout(void)
{
  /* Disable write protection */
  LL_RTC_DisableWriteProtection(RTC);

  /* Enable the Wake-up Timer */
  LL_RTC_WAKEUP_Disable(RTC);

  /* Enable write protection */
  LL_RTC_EnableWriteProtection(RTC);

}

/**
  * @brief  Timeout callback.
  * @param  Timer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TimeoutCallback(void *timerHandle)
{
  /* Add app code to execute @ Stop timeout */
  printf("Vtimer Timeout!!!!!\r\n");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8_t data, ret_val, tmp;
  PartInfoType partInfo;
  WakeupSourceConfig_TypeDef wakeupIO;
  uint32_t wakeupSources;
  PowerSaveLevels stopLevel;
  HAL_VTIMER_InitType VTIMER_InitStruct;

  /* System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if (SystemInit(SYSCLK_32M, BLE_SYSCLK_16M) != SUCCESS) {
    /* Error during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
    while(1);
  }

  /* Configure IOs for pwer save modes */
  BSP_IO_Init();

  /* Init the UART peripheral */
  BSP_COM_Init(BSP_COM_RxDataUserCb);

  /* Init LED1 */
  BSP_LED_Init(BSP_LED1);

  /* Init BUTTON 1 */
  BSP_PB_Init(BSP_PUSH1, BUTTON_MODE_EXTI);

  /* VTimer module Init */
  VTIMER_InitStruct.XTAL_StartupTime = HS_STARTUP_TIME;
  VTIMER_InitStruct.EnableInitialCalibration = INITIAL_CALIBRATION;
  VTIMER_InitStruct. PeriodicCalibrationInterval = CALIBRATION_INTERVAL;
  HAL_VTIMER_Init(&VTIMER_InitStruct);
  timerHandle.callback = TimeoutCallback;

  /* RTC Wakeup Peripheral Init */
  RTC_WakeupInit();

  printf("Power Manager FW demo!\r\nDigit ? for help command\r\n");

  while(1) {
    /* To run the VTIMER state machine */
    HAL_VTIMER_Tick();

    if (BSP_COM_Read(&data)) {
      switch(data)
      {
      case 's':
        {
          /* SHUTDOWN LEVEL : the only wakeup source is a low pulse on the RSTN pad */
          printf("Enable Power Save Request : SHUTDOWN\r\n");
          while(BSP_COM_UARTBusy());
          if (HAL_PWR_MNGR_ShutdownRequest(TRUE) != SUCCESS)
            printf("ERORR during the SHUTDOWN Request!\r\n");
        }
        break;
      case 't':
        {
          /* POWER_SAVE_LEVEL_STOP_WITH_TIMER : wake on UART (PA8)/timeout 5 sec (VTIMER)/button PUSH1 (PA10) */
          printf("Enable Power Save Request : STOP_WITH_TIMER (VTIMER)\r\n");
          while(BSP_COM_UARTBusy());
          wakeupIO.IO_Mask_High_polarity = WAKEUP_PA10;
          wakeupIO.IO_Mask_Low_polarity = WAKEUP_PA8;
          wakeupIO.RTC_enable = 0;
          ret_val = HAL_VTIMER_StartTimerMs(&timerHandle, WAKEUP_TIMEOUT);
          if (ret_val != SUCCESS) {
            printf("HAL_VTIMER_StartTimerMs() error 0x%02x\r\n", ret_val);
            while(1);
          }
          ret_val = HAL_PWR_MNGR_Request(POWER_SAVE_LEVEL_STOP_WITH_TIMER, wakeupIO, &stopLevel);
          if (ret_val != SUCCESS)
            printf("Error during clock config 0x%2x\r\n", ret_val);
          PrintNegotiatedLevel(stopLevel);
          if (stopLevel >= POWER_SAVE_LEVEL_STOP_WITH_TIMER) {
            wakeupSources = HAL_PWR_MNGR_WakeupSource();
            PrintWakeupSource(wakeupSources);
          }
        }
        break;
      case 'z':
        {
          /* POWER_SAVE_LEVEL_STOP_WITH_TIMER : wake on UART (PA8)/timeout 5 sec (RTC)/button PUSH1 (PA10) */
          printf("Enable Power Save Request : STOP_WITH_TIMER (RTC)\r\n");
          while(BSP_COM_UARTBusy());
          wakeupIO.IO_Mask_High_polarity = WAKEUP_PA10;
          wakeupIO.IO_Mask_Low_polarity = WAKEUP_PA8;
          wakeupIO.RTC_enable = 1;
          SetRTC_WakeupTimeout(WAKEUP_TIMEOUT);
          ret_val = HAL_PWR_MNGR_Request(POWER_SAVE_LEVEL_STOP_WITH_TIMER, wakeupIO, &stopLevel);
          if (ret_val != SUCCESS)
            printf("Error during clock config 0x%2x\r\n", ret_val);
          PrintNegotiatedLevel(stopLevel);
          if (stopLevel >= POWER_SAVE_LEVEL_STOP_WITH_TIMER) {
            wakeupSources = HAL_PWR_MNGR_WakeupSource();
            PrintWakeupSource(wakeupSources);
          }
          DisableRTC_WakeupTimeout();
        }
        break;
      case 'n':
        {
          /* POWER_SAVE_LEVEL_NOTIMER : wake on uart (PA8)/button PUSH1 (PA10) */
          printf("Enable Power Save Request : STOP_NOTIMER\r\n");
          while(BSP_COM_UARTBusy());
          wakeupIO.IO_Mask_High_polarity = WAKEUP_PA10;
          wakeupIO.IO_Mask_Low_polarity = WAKEUP_PA8;
          wakeupIO.RTC_enable = 0;
          ret_val = HAL_PWR_MNGR_Request(POWER_SAVE_LEVEL_STOP_NOTIMER, wakeupIO, &stopLevel);
          if (ret_val != SUCCESS)
            printf("Error during clock config 0x%2x\r\n", ret_val);
          PrintNegotiatedLevel(stopLevel);
          if (stopLevel >= POWER_SAVE_LEVEL_STOP_WITH_TIMER) {
            wakeupSources = HAL_PWR_MNGR_WakeupSource();
            PrintWakeupSource(wakeupSources);
          }
        }
        break;
      case 'c':
        {
          /* POWER_SAVE_LEVEL_CPU_HALT : wake on button PUSH1 (PA10) */
          printf("Enable Power Save Request : CPU_HALT\r\n");
          while(BSP_COM_UARTBusy());
          __WFI();
          printf("Exit from WFI cortex instruction with interrupt\r\n");
          /* Empty the USART buffer */
          while(BSP_COM_Read(&tmp));
        }
        break;
      case 'l':
        {
          /* Toggle led LED1 */
          BSP_LED_Toggle(BSP_LED1);
        }
        break;
      case 'p':
        {
          HAL_GetPartInfo(&partInfo);
          printf("Hello World: BlueNRG-LP (%d.%d) is here!\r\n",
                 partInfo.die_major,
                 partInfo.die_cut);
        }
        break;
      case 'r':
        {
          /* Reset BlueNRG-LP */
          NVIC_SystemReset();
        }
        break;
      case '?':
        {
          /* Help command */
          help();
        }
        break;
      default:
        printf("UNKNWON COMMAND! Press ? for command list\r\n");
      }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 @}
  */

/******************* (C) COPYRIGHT 2015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https://www.st.com/resource/en/programming_manual/dm00698052-bluetooth-le-stack-v3x-programming-guidelines-stmicroelectronics.pdf

第38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Power Save Modes这个例程没?     /******************** (C) COPYRIGHT ...

有试过这个例程,进sleep模式是没问题。我当前这个程序也能进sleep模式,但反复几次进sleep模式然后唤醒,就会有一次进不了sleep模式,会返回run这个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t.com/resource/en/programming_manual/dm00698052-bluetooth-le-stack-v3x-programming-guid ...

现在就是有点怀疑是被Ble资源唤醒的。刚接触蓝牙,对这些接口不太熟,我现在调用HAL_PWR_MNGR_Request(POWER_SAVE_LEVEL_STOP_NOTIMER, wakeupIO, &stopLevel)这个函数之前,都会调用一下aci_gap_set_advertising_enable(0, 0, Advertising_Set_Parameters)来关闭Ble广播,请问还有BLE部分还有什么要关闭的嘛,我先排查一下是不是BLE部分有时候未及时关闭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有点怀疑是被Ble资源唤醒的。刚接触蓝牙,对这些接口不太熟,我现在调用HAL_PWR_MNGR_Request(PO ...

上边文档的37页有段代码

代码粘贴有点问题

int main(void) {      WakeupSourceConfig_TypeDef wakeupIO;      PowerSaveLevels stopLevel;      BLE_STACK_InitTypeDef BLE_STACK_InitParams = BLE_STACK_INIT_PARAMETERS;      /* System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if (SystemInit(SYSCLK_64M, BLE_SYSCLK_32M) != SUCCESS)      {        * Error during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          while(1);      }      /* Configure IOs for power save modes */      BSP_IO_Init();      /* Configure I/O communication channel */      BSP_COM_Init(BSP_COM_RxDataUserCb);      /* Enable clock for PKA and RNG IPs used by BLE radio */      LL_AHB_EnableClock(LL_AHB_PERIPH_PKA|LL_AHB_PERIPH_RNG);      ret = BLE_STACK_Init(&BLE_STACK_InitParams);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printf("Error in BLE_STACK_Init() 0x%02x\r\n", ret);          while(1);      }      BLECNTR_InitGlobal();      /* Init Virtual Timer module */      HAL_VTIMER_InitType VTIMER_InitStruct = {HS_STARTUP_TIME, INITIAL_CALIBRATION,                 CALIBRATION_INTERVAL};      HAL_VTIMER_Init(&VTIMER_InitStruct);      /* Init NVM module */      BLEPLAT_Init();      if (PKAMGR_Init() == PKAMGR_ERROR)      {          while(1);      }      if (RNGMGR_Init() != RNGMGR_SUCCESS)      {          while(1);      }      /* Init the AES block */      AESMGR_Init();      /* Device Initialization: GATT and GAP Init APIs.      It could add services and characteristics (if it is a GATT server)      It could also initialize its state machine and other specific drivers (      i.e. leds, buttons, sensors, …) */      ret = DeviceInit();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while(1);      }      /* Set wakeup sources if needed through the wakeupIO. Variable */      /* No wakeup sources: */      wakeupIO.IO_Mask_High_polarity = 0;      wakeupIO.IO_Mask_Low_polarity = 0;      wakeupIO.RTC_enable = 0;      wakeupIO.LPU_enable = 0;      while(1)      {          /* Timer tick */          HAL_VTIMER_Tick();          /* BLE stack tick */ BLE_STACK_Tick();          /* NVM manager  tick */           NVMDB_Tick();          /* Application Tick: user application where application          state machine is handled*/          APP_Tick();          /* Power Save management*/          /* It enables power save modes with wakeup on radio operating timings          (adverting, connections intervals) */          HAL_PWR_MNGR_Request(POWER_SAVE_LEVEL_STOP_NOTIMER,wakeupIO, &stopLevel);      }/* while (1) */ } /* end main()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乌鸦哥 发表于 2021-7-9 18:01 现在就是有点怀疑是被Ble资源唤醒的。刚接触蓝牙,对这些接口不太熟,我现 ...

大虾哥,我就是这个框架写的。不过HAL_PWR_MNGR_Request(POWER_SAVE_LEVEL_STOP_NOTIMER,wakeupIO, &stopLevel)这个函数现在不是按照例程这样调用的。我现在是想长时间进入休眠状态,PA10z作为按键外部中断,每按五次就调用HAL_PWR_MNGR_Request进入休眠,第六次唤醒,如此反复,但现在不是每次都能进入休眠状态,有时候调用HAL_PWR_MNGR_Request(POWER_SAVE_LEVEL_STOP_NOTIMER,wakeupIO, &stopLevel),会返回一个RUNNING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虾哥,我就是这个框架写的。不过HAL_PWR_MNGR_Request(POWER_SAVE_LEVEL_STOP_NOTIMER,wakeupIO, &st ...

循环调用HAL_PWR_MNGR_Request函数,然后判断stopLevel,看看需要多少次能不返回POWER_SAVE_LEVEL_RUNNING

还有一个文档可以参考下

https://www.st.com/content/ccc/resource/technical/document/application_note/group1/7a/e9/f2/d9/8c/b2/4f/b1/DM00691849/files/DM00691849.pdf/jcr:content/translations/en.DM0069184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