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双霍尔的两个或多个直流有刷电机同步工作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两个或多个电机,每个电机带丝杆伸出跟收回,但是每次伸出或收回随机停下来,大家的位置都是相同的,电机都是带双霍尔,每个电机的速度跟位置可以通过霍尔读到,但是要每个电机进出停下来的位置都相同不知道怎么处理?现在了解到的都是单电机的位置环+速度环,但是这样对于两个电机负载不同的情况下,如果各管各的运行肯定长时间运行全不同步。如果把每个电机关联起来又不知道怎么做?请教各位大神给个方法,谢谢!

网友A:
看你的说明,只需要位置同步即可。

个人建议,采用主从位置同步。两个电机的位置角度按照预设的曲线一一对应即可。

这里位置传感器(霍尔)采用绝对值式的话,角度同步即可;假如是增量式,最好增加一个原点传感器,开机时两台电机原点对应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说明,只需要位置同步即可。 个人建议,采用主从位置同步。两个电机的位置角度按照预设的曲线一一 ...

谢谢您的回复,这里还有个条件没有说明,两个电机要同步也要恒速的,再额定负载之内两个电机任何一个电机加负载,加速都要平衡,最后到一个恒速的状态,再同步上下。

网友:
两个电机分别PID 速度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