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xinlinx的ISE怎么把比特流和软件核代码打包成一个文件

楼主:
我看网上的教程,一搬是怎么通过在线的方式把程序烧到FPGA的FLASH里,我想通过工具把自己设计的东西生成一个能烧到FLASH里的文件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bitstream和elf可以使用data2mem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tstream和elf可以使用data2mem

具体方法:先使用SDK生成elf文件,再使用SDK的Program FPGA将人wrapper.bit和.elf文件生成download.bit。

使用ISE的iMPACT通过download.bit生成对应的.mcs文件,然后用命令“promgen -p bin -r test.mcs -o test.bin”将.mcs转成对应的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