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器如何支持循环链表

楼主:
const typedef struct _NodeType
{
   const int id;
   const char *name;
   const struct _NodeType *Link;
}NodeType;

const NodeType node3={3,"jack",&node1};
const NodeType node2={2,"rose",&node3};
const NodeType node1={1,"tom",&node2};

我在keil中定义了一个循环链表结构,但是由于node3中的节点node1是在node3之后定义的所以编译器报告“无法查到node1”定义。

网友:
在三行定义之前加上这个可以解决编译问题

extern NodeType node1;

网友A:
链表体现动态性,你这样的链表没啥意义呀。

网友B:
你这循环链表的有点奇怪哈,一般链表不是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表体现动态性,你这样的链表没啥意义呀。

兄弟数据结构每种应用都有意义,循环遍历也是一种算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循环链表的有点奇怪哈,一般链表不是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初始化。

这个操作主要是想让数据结构代码放到ROM中去,keil的编译是把const的东西都放到rom中去的,不知道其它编译器是不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操作主要是想让数据结构代码放到ROM中去,keil的编译是把const的东西都放到rom中去的,不知道其它编 ...

原来是这样得需求,那确实得好好想一想。

网友:
理解是,当来一个信号,记录当前的时间。来多个则依次记录多个时间,即每一个时间,一个信号发生过。

延时一定时间后, 输出一个动作。并删除第一个节点。

链表并指向第二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