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micropython的HP Prime G2计算器

楼主:
图片

图片

Hardware of HP Prime G2:

  • CPU: Cortex A7 @528MHz
  • RAM: 256MB
  • Flash (ROM): 512MB
  • LCD: 320x240-pixel (16-bit color) touchscreen
    • Home View: 11 rows by 40 columns
  • Ports: micro-USB
  • Power: 2000mAh Rechargeable lithium-polymer battery
  • Battery Life:
    • Nonstop Use: Unknown
    • Standby: 6+ months in coma mode

Software of HP Prime G2:

  • Operating System (OS): 2.060.650
  • Programming: HP Prime Programming Language (PPL), Python

https://www.cemetech.net/tools/prime

图片

网友:
屏幕显示的是东边邻国的文字

网友A:
能设置成中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设置成中文吗?

没用过,不过如果有国行版本,就肯定有中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不过如果有国行版本,就肯定有中文

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蛮有意思的

支持python的计算器已经有好几个了,比如 开源的numworks、卡西欧 FX-CG50,还有即将发布的 TI-84 Plus CE。

网友C:
这个配置比NUMworks高太多了,看了下某宝,价格竟然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置比NUMworks高太多了,看了下某宝,价格竟然差不多。

在国外网站有一个计算速度对比(https://tiplanet.org/forum/viewtopic.php?f=55&t=24837),其中一项计算素数,程序如下:

try:from time import monotonic
except:pass

def hastime():
  try:
    monotonic()
    return True
  except:return False

def nodivisorin(n,l):
  for k in l:
    if n//k*k==n: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def isprimep(n):
  t=hastime()
  s,l,k=0 or t and monotonic(),[3],7
  if n==2 or n==5:return True
  if int(n)!=n or n//2*2==n or n//5*5==5:
    return False
  if n<k:return n in l
  while k*k<n:
    if nodivisorin(k,l):l.append(k)
    k+=2+2*((k+2)//5*5==k+2)
  r=nodivisorin(n,l)
  return (t and monotonic() or 1)-s,r

最后结果是:

网友:
同样代码,在 ESP32-S2 (circuitpython 7.0,240M)计算时间是 0.427秒。ESP32 (micropython 1.12,160M)计算时间是0.628秒。

网友:
python真是无处不在了。这个系统能发展成现在这样,确实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