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CORTEXT M0+ 存储器擦写的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dcexpert   参与回复

请问一下

1、CORTEXT M0+ 存储器擦写的问题,请问 它的FLASH 存储器按页擦写是整页同一瞬间一起擦写掉,还是这一页内每个字节逐个进行擦写?

2、为什么要先擦写,才能再写入?

网友A:
『请问 它的FLASH 存储器按页擦写是整页同一瞬间一起擦写掉,还是这一页内每个字节逐个进行擦写?』

是整页擦除,不是逐字节擦除。

另外,不可能 “同一瞬间” 擦除,擦除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
『为什么要先擦写,才能再写入?』

和RAM不一样,这种存储器只能写入 “0” 而不能写入 “1”。要想写入 “1” ,只能擦除(擦除后所有字节的所有位都变成 “1”)。擦除后,重新写入也是只写入 “0" ,为 ”1“ 的位并未写入,保持原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 它的FLASH 存储器按页擦写是整页同一瞬间一起擦写掉,还是这一页内每个字节逐个进行擦写?』 是 ...

非常感谢。请问,擦除一页和写入一个字节,各需要大约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擦除一页和写入一个字节,各需要大约多长时间?

仔细看你的 CORTEXT M0+ 说明书,里面必有叙述擦除和写入各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C:
所有FLASH的擦除操作都不是按字节进行的,而是以扇区、块、页为单位操作,也可以整片擦除。擦除操作需要时间,其实质是写入逻辑1。至于编程操作则是往存储位里写入逻辑0,逻辑1事实上是不操作的。之所以如此是由FLASH存储单元的电路结构所决定,你可以找来典型的FLASH单元电路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有FLASH的擦除操作都不是按字节进行的,而是以扇区、块、页为单位操作,也可以整片擦除。擦除操作需要时 ...

非常感谢。

您的意思是说写的时候是按字节单个写入,擦除时 不是按字节单个单个的擦除,是整扇区、整块、整页的擦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您的意思是说写的时候是按字节单个写入,擦除时 不是按字节单个单个的擦除,是整扇区、整 ...

前面都已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一次擦,器件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