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LDO的手册

楼主:
了解一个芯片,首先从读他的手册开始

TI手册的第一页基本都涵盖了大家比较关心的指标,从第一页的特性开始。

首先第一条输出电流,对于我们自身的应用,我们可能就是需要比较大的输出电流,第一句话描述了7800系列可以输出1.5A的电流

第一句电流只是告诉我们可以输出1.5A电流,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输出这么多电流有什么限制,我们暂且搁置,

第二条告诉我们提供x种电压选项,意味着相似的应用电压不同的话可以直接选择这款芯片,

第三条讲述的是线性调整率,相当于DC情况下的PSRR,他的意思是在满载时候我输入电压变化多少,随之输出电压会变化多少,

第四条负载响应,意思是输出电压会随着负载大小的变化而变化,负载电流变化多少,我的输出电压会变化多少

第五条内部过载保护,和过温保护特性,有这种特性意味着如果器件在高温下或者突发大电流有可能会触发内部保护,可能会引起系统的异常

第六条忽略

第七条稳定不需要输出电容,有些ldo对输出电容的esr是有要求的,或者对输出电容大小是有要求的,7800系列没有这个要求

网友:
晚上在更新

网友:
7805不是LDO

网友:
直接说7805或三端稳压器就行

网友:
讲道理不是,但读手册也是一样的

网友:
ldo   low dropout regulator 7805讲道理不是ldo,但读手册来说是一样的

网友:
绝对最大值,这个表示芯片能承受的极限条件,如果芯片在此条件工作那就比较危险

1,DC 输入电压,7805这种输入电压比较高,可以到达35V,温度相关一般不好界定他,

网友:
同个芯片不同的封装热阻不同,热阻不同说明其散热能力不同,热阻越小散热能力越强,热阻在网络上有详细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