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导入DWG文件完整内容,或是AD如何敷环形带状区域铜?

楼主:
各位技术大佬:

       您们好!

       小弟最近帮朋友做一块板子。朋友从事RF射频行业,但是他想通过AltiumDesigner绘制PCB去生产这块高频板子。给我了DWG文件,文件是这样的,黑色区域都是敷铜。

       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佬:

       1. DWG文件是否可以全图层导入AD(100%,1:1 导入),还是只能导入外部轮廓??

       2. AD如何绘制这种不规则图形并在里面进行敷铜?? 在网上查了许多种方法,敷铜时改变走线规则直角改圆角再增大弧度方法,但是精度不够。

       3. 各位大佬在遇到这种问题时是否用其他的软件??劳烦大佬们给推荐一下。

       4. 各位大佬有合适方法还请不吝赐教,小弟感谢万分。

网友:
导入轮廓(封闭图形),然后可以转换成铺铜

网友:
朋友给的DWG文件,应该是外龙阔和内部形状的边框文件。

看朋友的这个图,如果用AD绘制,内部的几何的精度和坐标不容易绘制和控制。

网友:
用DWG绘制的外框线包括内部形状,导入AD后,即等于已经有了边界,在这个边界上进行导入网络表,进行布线,最后进行敷铜,不影响敷铜

DWG文件只相当于在AD软件的机械层绘制的线而已

注意以下:

在CAD中要设置导入前检查DWG原点
最好把CAD2000版本以下
设置公制mm

网友:
@Kkk- 说的正确,导入轮廓(封闭图形),然后可以转换成铺铜。AD是不能导入填充图形的。

网友:
这个是DWG文件

网友:
然后选择     MM

设置线宽

 下面的图层可以自己选择一下

 点击 OK

网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外框 就导入了

然而我们填充的  在CAD  并未导入

如下图   cad  和AD对比  效果图

网友:
然后自己在AD里面填充一下 即可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最后就是这个效果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就是这个效果   希望能帮到你

很赞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