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完成这样的功能需要什么样子的传感器?

楼主:
先拜过各位:

我们想做一个运动器械,一对两个,左右手各一个,在拳击训练的时候用来做空击训练,想给这个东西加上点功能,比如出拳的速度是多少(km/h),出拳的频率是多少?每秒多少次或者每分钟多少次?另外,能不能加上计步的功能,如果有心率或者热量计算或者其他与运动相关的功能可以完善的话更好。

这些东西对空间有限制,我们的这个东西还要追求重量,所以如果传感器占位置小的话更好。。

第一次来这个社区,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帮忙指点一二? 先谢过!

网友A:
颇难。

首先,你的电路包括传感器必须电池供电。其次,测量出的结果如速度、频率等等必须用无线方式传输到固定设备显示,而且左右手分别测量和传输。

网友B:
试试6轴或者9轴传感器,加速度+陀螺仪====

比如ST的LSM6DSOX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颇难。 首先,你的电路包括传感器必须电池供电。其次,测量出的结果如速度、频率等等必须用无线方式传输 ...

电池供电是需要空间的,需要占用部分空间。测量结果输出可否蓝牙连接到手机是最理想的,可以找人做一个APP。。。左右手两个还需要分别做吗?如果放在其中一个里面可不可以?反正左右手又不分,如果需要测量左手就把这个用左手拿着,这样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池供电是需要空间的,需要占用部分空间。测量结果输出可否蓝牙连接到手机是最理想的,可以找人做一个AP ...

你要分别测量两只手的速度,那当然需要两手分别做。如果不区分,那当然只需要一个电路包括电池和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池供电是需要空间的,需要占用部分空间。测量结果输出可否蓝牙连接到手机是最理想的,可以找人做一个AP ...

3楼 littleshrimp 建议使用加速度传感器加陀螺仪,此建议很正确。

网友D:
这种东西用Arduino来做合适。

ADXL345六轴加速度传感器模块 + MAX30100心率计模块 + HC-05蓝牙模块 + Android智能电话作显示屏。

网友E:
速度、频率、计步、轨迹:陀螺仪、惯导、UWB

心率:如果是手持式的,因为手掌处皮肤较厚,效果估计不会好

其它参数可以通过基本参数推算,传感器体积不大,体积和功耗一般应该足够,为了保证密封性可以考虑无线充电。

网友F:
建议拆几个运动手环的PCBA放进去试试呢?

网友G:
我觉得,加速机和陀螺仪就够了,然后采用一个蓝牙芯片作为主控就行了,如果需要两只手各一个,只要两个蓝牙芯片共联,然后其中一个连接APP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6轴或者9轴传感器,加速度+陀螺仪==== 比如ST的LSM6DSOX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分别测量两只手的速度,那当然需要两手分别做。如果不区分,那当然只需要一个电路包括电池和传感器。 ...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 littleshrimp 建议使用加速度传感器加陀螺仪,此建议很正确。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用Arduino来做合适。 ADXL345六轴加速度传感器模块 + MAX30100心率计模块 + HC-05蓝牙模块 + An ...

多谢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拆几个运动手环的PCBA放进去试试呢?

多谢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加速机和陀螺仪就够了,然后采用一个蓝牙芯片作为主控就行了,如果需要两只手各一个,只要两个蓝牙 ...

多谢指点!

网友:
感觉好像一己之力搞不定这个事情,请教下什么样子的公司才会干这个?包括设计以及后续的加工,我可以把我这边的东西准备好,然后直接发到对方工厂去安装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速度、频率、计步、轨迹:陀螺仪、惯导、UWB 心率:如果是手持式的,因为手掌处皮肤较厚,效果估计不会 ...

多谢版主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速度、频率、计步、轨迹:陀螺仪、惯导、UWB 心率:如果是手持式的,因为手掌处皮肤较厚,效果估计不会 ...

版主有没有熟悉的公司能够设计+施工的资源,我这边可以把前期的工作昨晚,然后把产品送到这种工厂安装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建议拆几个运动手环的PCBA放进去试试呢?

运动手环的倒是小,不过不知道成本多少,这是其一。其二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想要有计算出拳速度和出拳频率的一个传感器,但是一般手环里面没有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有没有熟悉的公司能够设计+施工的资源,我这边可以把前期的工作昨晚,然后把产品送到这种工厂安装调 ...

生产、组装的公司容易找,需要有足够数量才行,就像富士康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网友:
虽然传感器不难选,但楼主要实现的功能对软件要求很高,主要是速度不好测,误差太难控制,想做好非常不易。如果是做成玩具,成本太高,数据又多为“象征意义”,恐怕未必有市场。做成专业训练辅助器材,对精度和性能要求就高了,不如拆成几个部分,比如用外置视觉法测速,精度就有保障了。而专业训练辅助器材对成本和使用方法都不敏感,保证性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动手环的倒是小,不过不知道成本多少,这是其一。其二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想要有计算出拳速度 ...

频率很容易做的,速度嘛。。。。。。。。加速度对时间的积分就是速度?这样的累积误差应该会比较高,但也要看实际测试吧;

你先去找个多传感器的小开发板,拿在手里快速挥舞,记录加速度(记录的采样率要比较高,比如1s采样上百次~~数百次),然后用加速度积分法对比其他方式测得速度,进行对比、矫正,或许可以;这样的成本应该不高,

网友:
可以问问这家可以做吗?http://www.tatapunch.com/

  • 张先生 18950178416
  • 吴先生 13950002524
  • xiaovtes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