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功率放大器 MOS FET 谁用过的?这种是不是类似MOS的功能?

楼主:
高频功率放大器 MOS FET 谁用过的?这种是不是类似MOS的功能?

高频功率放大器用的MOS

高频功率放大器用的MOS

网友A:
这种是  高功率放大器 也是MOS的功能  注意阻抗匹配需求  应用环境  大多用在通信上面     小电压控制大电流   也可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  高功率放大器 也是MOS的功能  注意阻抗匹配需求  应用环境  大多用在通信上面 ...

版主   用这种有什么好处呢?用模拟开关、高频MOS、或者数字继电器 不可以吗

网友:
专用于射频功率放大,在高频大功率条件下有很高的功率增益,用其他类型MOS的功率增益达不到。

网友:
说明书上有 RF Power 就是射频用的大功率管。30MHz的频率,

资料上说有 E类放大器就是射频放大用的吧。

我们现在常用的D类放大器一般的开关频率在100K左右了。频率增大了100倍,电路就是高频电子线路,这跟我们的低频电路就有很大不同了。

网友:
论坛里面是分模拟电子技术  RF/无线两个版块的,就是说这两个电路是差别很大了。

网友:
        E类功率放大器:适用于高频率和高效率应用。

  F类功率放大器:主要用于射频应用,具有高效率和良好的线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