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300MHz正弦输出的VCO设计

楼主:
系统中需要使用到一个50-300MHz的扫频正弦信号输出,射频电路接触的比较少,

查找了一些资料,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案,一是分立器件,自己搭克拉泼兹振荡器,变容二极管调谐方案,硬件成本低点,估计调试会比较麻烦

另一种方案,使用集成芯片,MC1468之类的,BOM成本可能高点,调试应该方便点。

请问有么有做过类似项目的,还有没有其它方案,还有就是目前方案的有没有注意要点,谢谢

网友:
现在没有用单纯的VCO 哦

都是直接上PLL

网友:
一现在这样用的 偏多

网友:
TI这个里面就有很多参考 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A:
楼主查到的资料属于太古级的,PLL信号发生器芯片一统江湖都有二十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到的资料属于太古级的,PLL信号发生器芯片一统江湖都有二十年了。

确实是的,克拉泼兹振荡器1918年就有了。主要是要考虑到成本,这个是要批量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hunyang 发表于 2021-7-13 13:28 楼主查到的资料属于太古级的,PLL信号发生器芯片一统江湖都有二十年了 ...

越是批量大的产品,越应该采用高集成度、免调试的先进方案,大的批量为议价也提供了主导地位。任何分立元件方案都无法支持稳定可靠又无需反复调试的大范围扫频输出,PLL在此是最佳方案,哪怕仅从成本上考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越是批量大的产品,越应该采用高集成度、免调试的先进方案,大的批量为议价也提供了主导地位。任何分立元 ...

说得有道理,PLL这块也没用过,请问我着这个需求,50-300MHz正弦波输出,有推荐的芯片或者相关参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有道理,PLL这块也没用过,请问我着这个需求,50-300MHz正弦波输出,有推荐的芯片或者相关参考么

去ADI、TI的官网选型,也可以利用一些专业电商如得捷电子等的元件库进行检索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