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功能判断

楼主:
判断图中信号输出实现滤波器的何种功能(高通、低通、带通....)

Uo1是低通、Uo2是带通、Uo3是带通;这是怎么判断出来的?有点看不出来

网友A:
你这图应该uo1是高通,uo2带通,uo3才是低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应该uo1是高通,uo2带通,uo3才是低通吧?

这个具体是怎么判断的呢?模电书上的习题,这里现在看不到答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是怎么判断的呢?模电书上的习题,这里现在看不到答案

分别考虑

1)在低频时(频率趋于DC,0hz)电容阻抗是无穷大的,所以把两个电容开路;

2)在高频(频率趋于无穷hz)时电容阻抗大小趋紧于0 ,故 把两个电容短路。

分析这两种情况对应的电路输出就行。注意: 你这图的3个运放在,高频和低频两种情况时都存在闭合的负反馈环路,所以可以用虚短和续断条件。

例如:1)低频把电容开路时,A2有经过R5和A1的环路组成负反馈,A2 的虚断条件说明R6的电流必须为0;而A2 的虚短条件,说明R6右边的电位必须为0;所以你能看出R6的左端电位=右端电位,即uo1在低频时为0。

2)高频把电容短路时,由A2和A3 的虚短条件,立刻就看出来uo2和uo3都是等于0电压。

这时R5的右端相当于接地,R6的右端接地,R3的下端也接地,所以你只看A1和所连那几个电阻那一坨 是个同相放大器。

综上, uo1在低频时输出为0,在高频时输出为u1先分压,再同相放大产生uo1信号,所以是高通滤波响应。

其他方法一样,自己依葫芦画瓢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别考虑 1)在低频时(频率趋于DC,0hz)电容阻抗是无穷大的,所以把两个电容开路; 2)在高频(频 ...

例如:1)低频把电容开路时,A2有经过R5和A1的环路组成负反馈,A2 的虚断条件说明R6的电流必须为0;而A2 的虚短条件,说明R6右边的电位必须为0;所以你能看出R6的左端电位=右端电位,即uo1在低频时为0。

“所以你能看出R6的左端电位=右端电位” 这里是因为经过R6的电流为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如:1)低频把电容开路时,A2有经过R5和A1的环路组成负反馈,A2 的虚断条件说明R6的电流必须为0;而A2 ...

是的,因为低频电容 C是开路了,那流过R6右端的电流只能经过A2,而A2 虚断条件说明这个电流必须为0。

又欧姆定律 V6/R6=I6=0,说明这时R6两端的电位差V6必须为0,左边电位只能等于右边电位。

这些都是基础概念,不能很快看出来还是基础不熟的原因,需要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