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次雷达代码的一些问题~~求大佬解答

楼主:
民航应用的二次雷达代码一般使用离散代码,如1231,四位八进制的数。特殊情况下会使用非离散代码,如1200.

为什么1200这里是非离散代码?它仍是12位2进制的数组成的。

非离散代码和离散代码在使用中,有什么问题?译码问题或是干扰大????

网友:
不清楚应答机传输层协议的编码标准,但我知道xx00这样的代码都代表较为重要的信息,而后两位为0看起来比较醒目,适合表达需要高度重视的信息。比如著名的7700代码,做为应答机第一重要的信息,用重复的两个最大数7加两个0来表达最为醒目且不易混淆。从传输的角度讲,最重要的信息当然对传输可靠性的要求最高,但具体怎么编码还真不知道,有资料的话上传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