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放大器电路电压增益怎么计算?

楼主:
下面这个题的增益为什么不是 输出/输入?

题:

某个处于线性放大器的电路,当输入电压为15mV,输出电压为6V,输入电压为30mV,输出电压为7.5V(以上均为直流电压),它的电压增益为?

  • k=(7.5-6)/(0.03-0.015)=100

为什么增益不是 输出/输入?

网友:
『为什么增益不是 输出/输入?』

增益从来就是 (输出的变化)/(输入的变化)。

网友:
没有规定线性方程非要过零点

网友:
简单的用输出电压除以输入电压来算放大倍数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信号或放大电路存在直流偏置,那这么计算得出的数值就是错的。比如:最简单的晶体管共射极放大电路,如果你直接测量集电极电位和基极电位再取商来算增益,结果是什么不妨试试。显然,将增益定义为输出的变化量比输入的变化量才是合理的。直接用输出电压除以输入电压得到增益则是有条件的,要求放大器在无输入时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压均为0,此时的变化量就是输入(输出)电压-0=输入(输出)电压,方可有增益=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网友:
首帖楼主已经说过:放大器是线性的,又说:当输入电压为15mV,输出电压为6V,输入电压为30mV,输出电压为7.5V。

那么,由线性定义可知,输入电压为零时,输出应该是4.5V。如果增益是 输出/输入,输入为零时怎么计算?

网友:
中学数学问题……

都已知直线经过两个坐标点了,坐标为(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还求不出直线吗?

网友:
可能存在直流偏置或共模电压

而且增益定义应该是:G=输出电压的变化量/输入电压的变化量

网友:
学习了,以前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硬件设计方面还是有很多需要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