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stm32需要怎么驱动?

楼主:
1. stm32连接FT232,应该怎么驱动呢?

2.  stm32需要写FT232的驱动程序么?

3. FT232是需要程序驱动么?

4. FT232是否可以不需要程序驱动,直接在插入电脑时安装USB驱动,然后直接使用是否可以?

5. FT232连接的EEPROM是什么作用?应该怎么对EEPROM进行编程?通过stm32编程还是通过FT232?

网友:
STM32和FT232通信最简单的方法是UART
FT232需要驱动程序
EEPROM是用来配置FT232的,比如工作在什么模式下,具体可以到FTDI官网对应页面查看资料和例程

网友:
驱动需要自己写,FT232的驱动不算难,几乎算最简单的USB设备了。写驱动需要掌握USB标准协议并仔细阅读FT232的器件手册,如果采用适当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应该能找到现成的驱动。PC的驱动是安装在PC软件系统中的,怎么会想着在电脑上安装驱动却拿到STM平台上直接用?从你的提问看,你恐怕并没有自行编写驱动的能力,对USB协议和FT232芯片本身的了解也非常欠缺。如此,为何还要用FT232方案?直接用STM32的串口不香么?

网友:
如果是用STM32的USB去驱动FT232,就需要在STM32上写驱动,如果只是连接FT232的串口就不需要。

部分芯片可以通过外部EEPROM保存配置参数,一般是配合厂家软件,通过USB就可以写入。

网友:
你是问STM32 怎么驱动 FT232? ,还是FT232的UART怎么和STM32通讯? 我是没明白你要问什么。

网友:
建议下载FT232的数据手册看一下,里面有电路图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