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总线ID部分的问题请教

楼主:
第一次接触CAN总线,最近要通过CAN总线收发数据,当我使用单片机发送ID=0x401时,查看波形发现实际发出去的是0x410。

ID使用11bit 标准帧格式。

使用GD32VF103和TMS320F28377S都是同样的波形。

我查了一些关于CAN帧格式的资料,但是没找到为产生这情情况的原因,谁知道这个波形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
哈哈,我还没接触过,了解过一些,感觉比其他通信复杂一些。

网友A:
不允许连续5个显性或者隐性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允许连续5个显性或者隐性出现

感谢,终于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