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个笑话,我因为一个for循环没写好,忙了整整一下午。

楼主:
大概是这样的,我想把二维数组rx_data某行里的某段数据添加到key的指定位置

memcopy(key,0,rx_data[0],5,3);
memcopy(key,3,rx_data[1],2,6);
memcopy(key,9,rx_data[2],2,6);
memcopy(key,15,rx_data[3],2,1);

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函数,我就自己写了一个下边这样的2B函数

key是一个16字节数据,每次输出的数据都不对,因为我原来使用vscode调试gd32vf103,还没找到在线仿真的功能(还没找到一个好用的方法),只能一次次编译下载后通过串口查看数据。

弄了一段时间没找到原因,然后想着还是用NucleiStudi的在线调试功能吧,装了NucleiStudi,GD32官方的CAN例程移到项目里时发现eclic_irq_enable函数不可用。

检索了nuclei_sdk里的所有文件,发现只有一处匹配的地方,MD,官方把使用这个函数也给注释了,不调用这个函数CAN收到数据时没法触发中断,后来把GD32官方的代码一点点移到工程里以后才能正常编译。

进入调试模式后,使用像牛一样慢的调试速度终于把问题找到了,就下边这句话:

 for(uint32_t i = sIndex;i<len;i++)

改为 下边这样后正常

for(uint32_t i = sIndex;i<sIndex+len;i++)

网友A:
for(uint32_t i = sIndex;i<sIndex+len;i++)这条语句真不怎么样。

1、i这样的变量只管循环的,不应该在循环中介入程序逻辑。

2、i循环的变量和地址的类型往往是不同的,如果i是uint16或uint8这可能容易导致溢出。如果在64系统中更是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uint32_t i = sIndex;i<sIndex+len;i++)这条语句真不怎么样。 1、i这样的变量只管循环的,不应该 ...
第一个问题应该这样写吗?
for(uint32_t i=0;i<len;i++)
{
	d[index++] = s[sIndex+i];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应该这样写吗? for(uint32_t i=0;i<len;i++) { d = s[sIndex+i]; }    ...

这样写感觉也没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应该这样写吗? for(uint32_t i=0;i<len;i++) { d = s[sIndex+i]; }    ...

是的,我觉得这样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觉得这样好一些

的确 这样不容易错
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我没太理解

网友:
逻辑错误没有一个好的环境,确实不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