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ISC-V低功耗板-RVB2601录音与回放

楼主:
本例程演示RVB2601的录音与回放,因为音频数据需要大量的内存空间来存放,所以本例程不使用AOS,直接使用裸机。本例程在SDK中ch2601_helloworld中修改,

打开ch2601_helloworld例程,找到C-Sky\CDK\CSKY\PACK\aos\v7.4.3\src\main.c 修改如下

/*
 * Copyright (C) 2019-2020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

/******************************************************************************
 * @file     main.c
 * @brief CSI Source File for main
 * @version V1.0
 * @date 02. June 2017
 ******************************************************************************/

#include <yoc/sysinfo.h>
#include <yoc/yoc.h>

#ifdef CONFIG_OS_TRACE
#include <trcTrig.h>
#include <trcKernelPort.h>
#endif

#ifndef CONFIG_INIT_TASK_STACK_SIZE
#define INIT_TASK_STACK_SIZE 8192
#else
#define INIT_TASK_STACK_SIZE CONFIG_INIT_TASK_STACK_SIZE
#endif
static aos_task_t app_task_handle;
extern int main(void);
static void application_task_entry(void *arg)
{
    main();

    aos_task_exit(0);
}

void base_init()
{

}

#include "board_config.h"
#include "drv/gpio_pin.h"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drv/pwm.h>
#include <drv/uart.h>
#include <drv/iic.h>
#include <drv/i2s.h>
#include <es8156.h>
#include <es7210.h>
#include <drv/codec.h>
int pre_main(void)

{
    /* kernel init */
//    aos_init();
//#ifdef CONFIG_OS_TRACE
//    trace_init_data();
//#endif
//
//    /* init task */
//    aos_task_new_ext(&app_task_handle, "app_task", application_task_entry,
//                     NULL, INIT_TASK_STACK_SIZE, AOS_DEFAULT_APP_PRI);
//
//    /* kernel start */
//    aos_start();

	void my_main(void);
	my_main();
    return 0;
}

#if 1

uint8_t data_pcm[1024*172];

static csi_gpio_pin_t key1;
static csi_gpio_pin_t r;
static csi_gpio_pin_t g;
static csi_gpio_pin_t b;
void key_led_init(void)
{
	csi_pin_set_mux(PA7,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PA25,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PA4, PIN_FUNC_GPIO);
    csi_gpio_pin_init(&r, PA7);
    csi_gpio_pin_dir(&r, GPIO_DIRECTION_OUTPUT);
    csi_gpio_pin_init(&g, PA25);
    csi_gpio_pin_dir(&g, GPIO_DIRECTION_OUTPUT);
    csi_gpio_pin_init(&b, PA4);
    csi_gpio_pin_dir(&b, GPIO_DIRECTION_OUTPUT);

	csi_pin_set_mux(PA11, PIN_FUNC_GPIO);
	csi_gpio_pin_init(&key1, PA11);
	csi_gpio_pin_dir(&key1, GPIO_DIRECTION_INPUT);
}

static csi_uart_t g_uart;

void uart_init(void)
{
	char send_buf[] = "uart_init \r\n";

	csi_pin_set_mux(PA23, PA23_UART0_TX);
    csi_pin_set_mux(PA24, PA24_UART0_RX);

	csi_uart_init(&g_uart, 0);
	csi_uart_baud(&g_uart, 115200);
	csi_uart_format(&g_uart, UART_DATA_BITS_8, UART_PARITY_NONE, UART_STOP_BITS_1);
	//csi_uart_send(&g_uart, send_buf, sizeof(send_buf), 50);
	//csi_uart_send(&g_uart, "uart_init\r\n", strlen("uart_init\r\n"), 50);
}

static csi_iic_t g_iic;

void iic_init(void)
{
	csi_pin_set_mux(PA9, PA9_IIC0_SDA);
    csi_pin_set_mux(PA8, PA8_IIC0_SCL);

	csi_iic_init(&g_iic, 0);
	csi_iic_mode(&g_iic, IIC_MODE_MASTER);
	csi_iic_addr_mode(&g_iic, IIC_ADDRESS_7BIT);
	csi_iic_speed(&g_iic, IIC_BUS_SPEED_STANDARD);
}

int32_t iic_write(uint8_t addr, uint8_t *data, uint32_t data_len)
{
	return csi_iic_master_send(&g_iic, addr, data, data_len, 1000);
}

int32_t iic_read(uint8_t addr, uint8_t *data, uint32_t data_len)
{
	return csi_iic_master_receive(&g_iic, addr, data, data_len, 1000);
}

static csi_i2s_t g_i2s1;

void i2s1_init(void)
{
	csi_i2s_format_t i2s_format;

	csi_pin_set_mux(PA26, PA26_I2S1_MCLK);
	csi_pin_set_mux(PA2,  PA2_I2S1_SCLK);
	csi_pin_set_mux(PA5,  PA5_I2S1_SDA);
	csi_pin_set_mux(PA3,  PA3_I2S1_WSCLK);

	csi_i2s_init(&g_i2s1, 1);

	i2s_format.mode = I2S_MODE_MASTER;              ///< 设置I2S 为主机
	i2s_format.protocol = I2S_PROTOCOL_I2S;            ///< 设置I2S协议为I2S
	i2s_format.width = I2S_SAMPLE_WIDTH_16BIT;        ///< 设置采样宽度为16bit
	i2s_format.rate = I2S_SAMPLE_RATE_8000;        ///< 设置采样率为16K
	i2s_format.polarity = I2S_LEFT_POLARITY_LOW;    ///< WSCLK的高低极性电平对应的声道
	i2s_format.sclk_nfs = I2S_SCLK_16FS;            ///< 设置SCLK为FS的32倍
	i2s_format.mclk_nfs = I2S_MCLK_256FS;           ///< 设置MCLK为FS的256倍

	csi_i2s_format(&g_i2s1, &i2s_format);
	csi_i2s_enable(&g_i2s1, true);
//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simple_pcm[];
//	extern unsigned int simple_pcm_len;
//	csi_i2s_send(&g_i2s1, simple_pcm, simple_pcm_len);
}

static csi_i2s_t g_i2s4;

void i2s4_init(void)
{
	csi_i2s_format_t i2s_format;

	if(CSI_OK != csi_i2s_init(&g_i2s4, 4))
	{
		csi_uart_send(&g_uart, "i2s4 init failed\r\n", strlen("i2s4 init failed\r\n"), 50);
	}

	i2s_format.mode = I2S_MODE_MASTER;
	i2s_format.protocol = I2S_PROTOCOL_I2S;
	i2s_format.width = I2S_SAMPLE_WIDTH_16BIT;
	i2s_format.rate = I2S_SAMPLE_RATE_8000;
	i2s_format.polarity = I2S_LEFT_POLARITY_LOW;
	i2s_format.sclk_nfs = I2S_SCLK_16FS;
	i2s_format.mclk_nfs = I2S_MCLK_256FS;

	csi_i2s_format(&g_i2s4, &i2s_format);
	csi_i2s_rx_select_sound_channel(&g_i2s4, I2S_LEFT_RIGHT_CHANNEL);
	csi_i2s_enable(&g_i2s4, true);
}

void i2s0_init(void)
{
	static csi_i2s_t i2s_mclk;
	csi_i2s_format_t i2s_format;
	  /* adc i2s0 pinmux init */
    csi_pin_set_mux(PA10, PA10_I2S0_MCLK);

	csi_i2s_init(&i2s_mclk, 0);   ///< init input i2s

    i2s_format.mode = I2S_MODE_MASTER;
    i2s_format.protocol = I2S_PROTOCOL_I2S;
    i2s_format.width = I2S_SAMPLE_WIDTH_16BIT;
    i2s_format.rate = I2S_SAMPLE_RATE_8000;
    i2s_format.polarity = I2S_LEFT_POLARITY_LOW;
	i2s_format.sclk_nfs = I2S_SCLK_16FS;
	i2s_format.mclk_nfs = I2S_MCLK_256FS;
    csi_i2s_format(&i2s_mclk, &i2s_format);
    csi_i2s_enable(&i2s_mclk,true);
}

es8156_dev_t es8156_dev;
es8156_config_t es8156_config;
es7210_dev_t es7210_dev;
es7210_config_t es7210_config;

void my_main(void)
{
	csi_gpio_pin_state_t key1_state_last, key1_state_this;
	uint8_t* pcm_data_p;
	uint32_t pcm_data_len;

	key_led_init();
	uart_init();
	iic_init();

	es8156_dev.es8156_addr = 0x09;
	es8156_dev.es8156_iic_read = iic_read;
	es8156_dev.es8156_iic_write = iic_write;

	es8156_config.data_len = ES8156_16BIT_LENGTH;
	es8156_config.i2s_mode = ES8156_I2S_MODE_SLAVE;
	es8156_config.i2s_protocol = ES8156_NORMAL_I2S;
	es8156_config.i2s_rate = ES8156_I2S_SAMPLE_RATE_8000;
	es8156_config.i2s_sclk_freq = ES8156_I2S_SCLK_16FS;
	es8156_config.mclk_freq = ES8156_MCLK_256FS;

	es8156_init(&es8156_dev, &es8156_config);
	es8156_all_data_right_channel(&es8156_dev);

	es8156_set_volume(&es8156_dev, 200);

	es7210_dev.es7210_addr = 0x40;
	es7210_dev.es7210_iic_read = iic_read;
	es7210_dev.es7210_iic_write = iic_write;

	es7210_config.data_len = ES7210_16BIT_LENGTH;
	es7210_config.i2s_mode = ES7210_I2S_MODE_SLAVE;
	es7210_config.i2s_protocol = ES7210_NORMAL_I2S;
	es7210_config.i2s_rate = ES7210_I2S_SAMPLE_RATE_8000;
	es7210_config.i2s_sclk_freq = ES7210_I2S_SCLK_16FS;
	es7210_config.mclk_freq = ES7210_MCLK_256FS;

	es7210_init(&es7210_dev, &es7210_config);
//	es7210_mic1_set_gain(&es7210_dev,255);
//	es7210_mic2_set_gain(&es7210_dev,255);
//	es7210_mic3_set_gain(&es7210_dev,255);
//	es7210_mic4_set_gain(&es7210_dev,255);
//	es7210_adc1_set_gain(&es7210_dev, 255);
//	es7210_adc2_set_gain(&es7210_dev, 255);
//	es7210_adc3_set_gain(&es7210_dev, 255);
//	es7210_adc4_set_gain(&es7210_dev, 255);

	i2s0_init();
	i2s1_init();
	i2s4_init();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b, GPIO_PIN_HIGH);
    while (1)
    {
		key1_state_last = key1_state_this;
		key1_state_this = csi_gpio_pin_read(&key1);

		if((GPIO_PIN_LOW == key1_state_this)&&(GPIO_PIN_HIGH == key1_state_last))
		{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LOW);

			pcm_data_p = data_pcm;
			pcm_data_len = 0;
			while(1)
			{
				if(((pcm_data_len+1024)>sizeof(data_pcm))||(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read(&key1)))
				{
					break;
				}
				csi_i2s_receive(&g_i2s4, pcm_data_p, 1024);
				pcm_data_p += 1024;
				pcm_data_len += 1024;
			}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LOW);
			csi_i2s_send(&g_i2s1, data_pcm, pcm_data_len);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LOW);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LOW);
		}
    }
}
#endif

编译,下载,运行,按住RVB2601开发板上key1按键开始录音,松开按键就开始回放录音了。

演示视频链接不得不说平头哥的CSI驱动写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附件下载

网友:
这效果不错啊!